熊猫802-1收音机维修小记

楼主(2019-03-04):
自从在闲鱼上成功购得长城B602故障——并在四川好友飞翔蓝天的热心帮助下成功修复之后,经常上矿石收音机论坛和收音机吧看了不少收音机历史沿革的文章,得知熊猫802-1收音机为一代名机,所以耿耿于怀在7788和闲鱼上查找,但价格多在300元之上,2019年春节后在7788上发现一故障熊猫,要价85元外加15快递费,从图片上感觉机子品相还行,经过商讨90元包邮.2月17日收到货。

网友(2020-12-21):
B802这种机器的主要故障在电源和波段开关,以及级间偶和和滤波电解电容的变质,毕竟3—40年的历史了,没有全部氧化掉已是万幸了,我经手修了很多台效果都还不错。耐心,细致,毅力和坚持不懈,千辛万苦的熬夜,直到喇叭发出电台的声音,那种喜悦,那种痛快,没有修过机的人是根本难以理解的。我们图的就是维修过程的乐趣!

楼主(2019-03-04):
图片如下,二张照片,传不了图片不知为何

网友:
        没有图片,如果发不出来图片,请换一个浏览器试一试。

楼主:
发不了图片,就先说过程吧。此机品相还行,刻度盘外壳有裂,打开后壳,各元件完好,后二个中外有动过,其他的封死,拉杆天线只有二节了。发现电池应为二号电池,只好用长城收音机的电池为其供电,开机有沙沙声音无台,三个波段都是这样。取下电池仓压固定罗丝,下边的铜板可能是电池漏液腐蚀了一部分。取出机芯发现拉杆天线上的连线没联在机子上。再次通电,试机,发现波段开关到中波时总要回拔一下才有通电声,用改锥点开关中线有干扰声。低放部分应正常,将波段开关拆下用橡皮擦拭几下光亮如新,安上后仍无台。后用长城收音机试了下,接收不到中波的本振声,反而能接收到短波的本振声,,由此认为中波本振线圈可能断,用万用表查却正常。各元件也无外观故障。一时想不通故障所在。后在网上查到电路图和印板图发现电池正极接在了波段开关上的短波拉杆天线上,应接在本机的接地处(此机为PNP锗管电池正极为地)马上改正,发现波段开关到中波时不用回拨也有电流声了。因时间较晚休息了。

楼主:
第三下班到家,开机后用长城机试验发现能收到熊猫机的中波的本振声了,说明接线正确了,但还无台,中间也检查了天线线圈,双连短波微调电容,都正常,后从长城收音机开关中线提取音频信号接入熊猫机喇叭传出电台播音声,最后从长城机的检波级之前提取中频信号注入熊猫机的检波级也收到播音声,说明中放也后正常。将信号注入到一中放的中周交级无台了,说明故障在二中放,用万用表测二中放管发射极电压接近为0,认为C30短路,拆下没量却是正常,安回此电容时腿掉了一根,费好大事接上。又认为可能是二中放管基极发射极断路,拆下后测量正常。用手头三极管在印刷板面接了一下喇叭有了电台播音,以为是原机管子坏了,测了一下这个管子的各极间电阻有原管子一相近,又试了下在印刷板面接上原机管也收到电台播音了,仔细观察发现原机管子的基极腿较短,这才明白是基极脱焊。安这三极管因这个地方元件太多试了二个小时也没成功,这时半夜二点了,只好休息。

补充内容 (2019-3-12 12:47):
中周交级,应为中周次级    拆下没量应为拆下测量

楼主:
早上起床,先将C29拆下,才将二中放管安上,发现三个波段电台收音正常。想关机开关无法关闭,观察发现开关上的凸轮裂开,找了个一样的旧开关换上,能关闭了但声音大小控制不了。从网上找了两天购得拉杆天线,等天线的这两天将电池仓的腐蚀部分刮除,用银灰自喷漆涂上,机壳和刻度盘等部也拆开用水清洗 。天线收到后安上,用红胶布缠绕在拉杆天线最后一节做绝缘,开机发现中波正常,短波1声小,短波2无台,经查是拉杆天线下边的固定罗丝与电池负极也要加绝缘垫,也用胶布绝缘,开机发现有时短波2收不到电台。认为是开关接触不好,又找了几天从网上购得开关,再安上后三个波段都 正常了,声音洪亮短波台很多。

补充内容 (2019-3-12 12:50):
偶尔又出现底噪声加大,电台声小的故障,经查是断了脚的C30没接太好,接好了排除故障,现此机正常工作,声音宏亮,短波时底噪声非常之小。

楼主:
总结,此机电池正极接线错误,短波拉杆天线接线被误作电池正极线,开关坏了,二中放管基极脱焊。中间过程中我不断用微信向四川的朋友 飞翔蓝天请教,再此说声非常感谢……。期间过程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
老机问题真多

楼主:
原机波段开关的线接在电源上

原机波段开关的线接在电源上

分析电路图后得知波段开关上的线原来接在电池负极

分析电路图后得知波段开关上的线原来接在电池负极

拉杆天线只有二节了

拉杆天线只有二节了

楼主:
图片能传了

补充内容 (2019-3-12 12:51):
修理完成以后的机子。

皮套坚硬

皮套坚硬

品相还行换了拉杆天线后

品相还行换了拉杆天线后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三下班到家,开机后用长城机试验发现能收到熊猫机的中波的本振声了,说明接线正确了,但还无台,中间也检 ...

电源接线更改前后照片

补充内容 (2019-3-12 12:24):
右拉的拉线,被电烙铁烫了一下,还好没断。有点变色。

更改电源接线后

更改电源接线后

更改电源接线前

更改电源接线前

楼主:
这块元件太多了

补充内容 (2019-3-12 12:52):
这电容断脚了,接上了。

为了安这个二中放管,先拆下边的电容

为了安这个二中放管,先拆下边的电容

拆下的电容,发现没击穿,

拆下的电容,发现没击穿,

网友:
一代名妓,一定要好好打理

楼主:
又可以上传图片了

外壳洗澡

外壳洗澡

安了新天线

安了新天线

天线底部忘记绝缘,后来补上胶布

天线底部忘记绝缘,后来补上胶布

用了自喷漆

用了自喷漆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三下班到家,开机后用长城机试验发现能收到熊猫机的中波的本振声了,说明接线正确了,但还无台,中间也检 ...

天下无难事啊。

网友:
        修收音机真麻烦啊,要有耐心啊。

网友:
什么都不说了,你这手艺太差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坚持修好这台熊猫机。

网友A:
楼主这机,成色可以的,我的喇叭不通了,没法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成色可以的,我的喇叭不通了,没法子!

这个机器的喇叭能修,它断线的地方在纸盆上,也就是音圈的引出漆包线。。

网友:
熊猫802-1这款机型当年产量极大,现在存量很多,可以选择状况好一些的购入,如果感觉能力强些有修复能力当然就无所谓了。

网友B(2019-04-11):
很不错!顶一个!我也修过各种机,修机很麻烦,但就喜欢乐在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顶一个!我也修过各种机,修机很麻烦,但就喜欢乐在其中!

是的,毕竟不是专业队,手段不充分,经验不足,确实麻烦。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还是很快乐的,毕竟就是图个高兴罢了。

楼主:
业余的水平,自我陶醉

网友(2019-11-19):
经常遇到收音无台,卡带没音的,1000种故障

网友:
图的就是维修过程的乐趣,老家也有个收音机是电台无声,准备过年回家修修看。

楼主(2021-03-03):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
也修过这熊猫机,通病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