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自耦调压器问题。

楼主(2019-03-04):
输入端接电往插座上插的时候直冒火花。好像是短路的样子。求问故障出在哪里、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A:
哪个部位冒火花要说清楚。还想插电试的话,最好串个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部位冒火花要说清楚。还想插电试的话,最好串个灯泡。

插头部位。也就是往插座上插就冒火花。

网友B:
如果变压器短路会发热或哼哼叫或爆保险等现象,如果只是插入时有火花插入后正常使用那就没问题,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压器短路会发热或哼哼叫或爆保险等现象,如果只是插入时有火花插入后正常使用那就没问题,是正常现象

调压器自带电压表,插电的时候电压表没反应。插头冒火花很严重没敢硬往里插。插头都烧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压器自带电压表,插电的时候电压表没反应。插头冒火花很严重没敢硬往里插。插头都烧黑了。

很简单的电路,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串个白炽灯,再试试

网友:
会不会接错了

网友:
插头是原配不可修的还是可以拆开接线类型的,是不是插头内部短路了。变压器线圈短路可以串60W以上灯泡看看。

网友:
较大容量的变压器投入电压时随着合闸相位不同会有较大瞬时电流冲击,一般时间极短,只要能够正常运行,没问题。
手动插插头不安全,可以加上开关。如搬把开关等等。
检查一下线路保险丝或空气开关,只要完好就可正常送电。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插插头时也会冒火花的.

网友:
插头有问题,调压器是好的。剪掉换个铜头插头吧,那种质量差的插头是电镀的,用久了磨损会有火花产生,容易损坏电器。

网友:
串个灯光,用热成象照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不会算,正在努力

网友:
先检查线圈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有发黑的几圈),再检查碳刷磨损太大,即碳刷接触线圈的面积太大(一般是接触面压线圈2-3圈),需整修碳刷~~!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点。已经搞好了、原因就是电流过大。电压表不动是因为碳刷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