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的偶次谐波丰富就一定好听么?

楼主(2019-03-04):
胆机的偶次谐波=偶次谐波失真。
一般来说直热三极管较低,例如300B的偶次谐波失真最多可到3%。束射管的偶次谐波失真则要大一些,达到或超过5%,束射管三极接法,则最大偶次谐波失真要超过10%。那么问题来了,偶次谐波失真,谁的丰富?谁的音质好听?

网友:
著名的PASS音响的设计大师兼老板,同时也是DIY超级烧友,他的理论有这么几条: ① 偶次谐波不能改善音质!!!因为PASS先生也尝试在音乐信号上加2次谐波,但他发现音质没有改善。 ② 空气的振动是非线性的,空气是压强能变得非常高的“单端”媒介,但其压强不会小于零。 ③ 声音在空气里传播,也会有失真,其失真主要是二次谐波,而且是随信号加大而单调上升,只是人耳对其不敏感而已。 ④ 单端甲类具有最自然的音乐性,它的不对称性与空气受压缩/扩展的特性相似。 而录音棚里面的专业器材(真正的高保真)对谐波这个问题非常明确,那就是越少越好——不论奇、偶次谐波!

网友:
那些说偶次谐波不好听的人其实天天都在听(音乐录音),还听得很舒服——“”激励器只给声音增加了0.5dB左右的谐波成分,但实际听起来,音量好像增加了10dB左右。使声音的听觉响度明显增加,声音图像的立体感,以及声音分离度的增加。“”

网友:
其实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个伪命题,就好比说:温柔的女人就一定是好女人吗?

网友:
原则讲任何失真都不会好听!其中也包括偶次谐波在内,偶次谐波现在的调音师可以人为的加上但是结果依然难听!做得好的推挽机器就没有单端什么事了只是因为单端简单易做所以大师们就说偶次谐波好听之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法做的好推挽,反观世界名机里面几乎都是推挽难道全球公认的好声音就不知道偶次谐波吗???

网友:
一个2倍频的电路  24楼, 我试过,并不能使声音好听,反而不好听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2

网友:
我的理解是,偶次谐波就像做菜加味精,适量吃着口感好,过量就没法吃了。

网友:
其实推挽机才是真正好听,功效成倍提高,只是前后统调复杂点。不信多问高手们吧。单端只是简单易做,如来复式再生收音机。当然超外差收音机难度大些,听的效果好些稳定。电子管功放本来先天特性软绵。

网友(2022-02-01):
甲类功放好听!导通电压低的器件好听!

网友(2019-03-05):
归结到哲学与人本的问题上就是:很多“”砖家“”以为DIY只是单纯的技术性问题,所有的技术性问题都可以也必须采用已知的科学手段来解决,除此以外都是“玄学”!

网友:
味道足的功放适合普通制作或者制作较差的碟,因为这些碟音质不行加点偶次谐波可以好听些。

网友:
二楼回复点中了命穴。电子管的第二次兴起,是用来规避数字录音合成技术后音乐中过多的“数码”音,正是用了偶次谐波失真的“味精”调”数码味“。

网友:
电子管五极管单臂放大的偶次谐波含量一般大于>3%,除非使用300B。电子管推挽机谐波含量一般<5%。
我从年轻时到现在50多年了,从来都是听电子管推挽机的声音最好。

网友:
不是喇叭更重要吗?

网友:
耳朵更重要,如果本身就对偶次谐波反感的,再好再贵的机器送给他也不要

网友:
    谐波都不好听,说偶次谐波好听,是一种迫于无奈的忽悠----因为电子管放大器失真大,换言之就是偶次谐波丰富!

网友:
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比较复杂,首先要定义何为“温柔”,“温柔”的一些测定方法和指标,然后再定量、定性不府合那些指标就是不“”温柔“”,如果是(电声)专家还要研究不同性格形态下的“温柔”特性以及相关个性的外延,同时研究不“温柔”时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