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求解

楼主(2019-03-05):
想修理一下各种收录机的功能拨动开关请问用啥喷剂合适?感觉纯酒精不好使了,用修车的那种东西怕腐蚀性太大。

网友:
我用二十多年海联高效复活剂效果很好,比WD40效果好多了。

网友A:
还是把它从电路板拆下来把开关分解对每个开关触点进行清理效果好。

楼主:
收到,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它从电路板拆下来把开关分解对每个开关触点进行清理效果好。

拆了怕是装不上了呀,

网友:
最好拆开清理,其他办法都不彻底!

网友:
要多用才不会发生这个问题,否则清洗后没多久又会复发

网友B:
我没用过任何喷剂;我寻思,喷剂是不是有腐蚀性?没腐蚀性怎么处理金属表面?一旦腐蚀了,以后不是还被氧化吗?

网友:
精密电子清洁喷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用过任何喷剂;我寻思,喷剂是不是有腐蚀性?没腐蚀性怎么处理金属表面?一旦腐蚀了,以后不是还被氧化 ...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办了。阎王爷操小鬼儿,舒坦一会是一会儿。

网友:
一直用高效复活剂,对付各种电位器波段开关甚至是家里的门锁不好用了一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