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电视机LED灯坏了,怎样拆下换灯珠。

楼主(2019-03-05):
找一了条旧的,拆灯珠一般铬铁没有用,且烫了灯珠。

网友:
DIY个加热台吧,马云家有卖

网友:
换灯珠相当麻烦,铝基板散热太快了,我们一般是用个加热平台整体加热来换

网友:
我都是换灯条。

网友:
我都是整机换灯条,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都是整机换灯条,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建议,整条算了。

网友:
整条换,稳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