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蓝牙音频接收器

楼主(2019-03-05):
    实际上家里的蓝牙接收器、蓝牙音箱有好几套,但为了好玩,也为了比较一下网上买的低价格蓝牙接收芯片的音质,买回来装机比较试验了一下。比较下来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底噪基本听不到,音质很好。而且传播的距离绝对大于10米,基本和商业产品差不多。制作中使用两节18650的锂电池并联供电,相信用半年没问题。
这个蓝牙接收器的外壳是利用苹果的一个比较老的播放器的包装外壳做的,体积大小也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看去还是面板好看

物尽其用,谢谢关注。

网友(2022-04-27):
也做了个.蓝牙接收器.加了电压表.可实时看到电池电压.有FM等.

网友(2019-06-12):
楼主的方案我也做过类似的,效果值得喜欢DIY的坛友动手,从楼主的方案中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1、楼主方案体现后工业时代特征,粗狂中不失追求品质的表现:
    a、大电池组,体现对待机时长的需求;同时也体现对音质的要求,比开关电源供电音质更有保障;
    b、外壳,体现对携带和转移到不同使用地的需求;
    c、音频线直接焊接在蓝牙板上,体现简单便捷,制作便利的需求;

2、18650电池组的供电方式有风险或者瑕疵
     18650电池组如何充电?从图片中的线路图看,没有充电管理电路,电池寿命受影响or有安全风险;

分享几张我的图片

工作图

工作图

外观

外观

输出口

输出口

充电口

充电口

内部图

内部图

底部图

底部图

实际大小

实际大小

网友(2021-02-03):
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用了一节18650。

网友B(2019-03-05):
我也有一块用手机充电器供电,效果挺好的。

网友C:
做的不错!这是比较后音质最满意的模块么?给个链接,我也买块玩玩

网友A:
看来看去还是面板好看

楼主:
可能是浏览器问题,发图不正常:要么是发不上,要么是重复发。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不错!这是比较后音质最满意的模块么?给个链接,我也买块玩玩

淘宝店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用手机充电器供电,效果挺好的。

这块蓝牙板直接可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非常实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这玩意,总感觉音质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个这玩意,总感觉音质不理想。

还可以的,我特意用森海HD650耳机接上耳放再输入蓝牙信号,音质没有可闻的变化,音乐味还是很浓的。

网友:
我以为板子也是自己做呢

网友E:
做得漂亮!
我用旧的蓝牙耳机改了一个,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
必须要支持atp-x协议的蓝牙版本才是无损播放

网友F:
这种类型的蓝牙板我用过,感觉音质很不错。要得到好的效果可从3方面注意,1、尽量用电池供电,2、音源必须是无损音乐资源,3、如果是用耳机听要选质量好的使用,好的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漂亮!
我用旧的蓝牙耳机改了一个,效果不是很理想。

建议还是重新购买一块蓝牙板,既便宜又效果好,有好多人用下来反响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类型的蓝牙板我用过,感觉音质很不错。要得到好的效果可从3方面注意,1、尽量用电池供电,2、音源必须 ...

你的经验非常值得分享,虽然这块蓝牙板本身的素质已经不错,但如果制作时注意细节,性能更佳!

网友:
物美价廉,不错的尝试!
对于一般的音质要求来说,这个木耳朵是不好分辨的了。
极致的要求,不单纯这个蓝牙传输是瓶颈的问题,还有许多因素,可能普通耳朵就甭捯饬了!

网友G:
不错~~虎哥推荐的绿联蓝牙也不错,我买了3台了,用APTX协议感觉声音和CD差不多。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虎哥推荐的绿联蓝牙也不错,我买了3台了,用APTX协议感觉声音和CD差不多。再次感谢!

谢谢你的信任!我的绿联蓝牙用在一套大型落地音响系统上,这次装的用在JVC小型组合音响上。使用蓝牙后家里的600多张CD渐入睡眠状态中……

网友H:
学习啦,那天照着版主方案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啦,那天照着版主方案做一个。

做一个吧,物超所值,听音乐方便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信任!我的绿联蓝牙用在一套大型落地音响系统上,这次装的用在JVC小型组合音响上。使用蓝牙后家 ...

看样子哪天一高兴就将CD片作奖品赠送给坛友们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样子哪天一高兴就将CD片作奖品赠送给坛友们啦!

哈哈,有这个可能。

网友J:
不错,抽空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错,抽空做一个玩玩。

做一个玩玩吧,肯定物有所值非常有趣好玩。

网友K:
记得楼主以前入手过绿联的蓝牙接受器,请问跟这个DIY的差距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楼主以前入手过绿联的蓝牙接受器,请问跟这个DIY的差距大吗?

谢谢关注,您的记性真好。与绿联比较过了,音质基本一致但电池续航力提高了不少。

网友:
现在有些蓝牙会在声音很小的时候开启静音使的底噪很小。。。

网友:
虎哥呀!你又买到“利润最大化效果一般”的产品了呀!自从我玩胆机开始,蓝牙板不下于玩过四五块了。说说我玩的一点经验吧!说得不对的请大家拍砖:
1.你看看你那板上的晶振“24KHz”,说明这块板的数据采样速率是24KHz,太低了,音质要好的话至少要44KHz以上。采样速率越高音质越细腻;
2.你在那两颗100的固态电容两端,每颗并联上一颗0.33的MKP以上的高质量电容,你会有惊喜!声音高频段会变得更加通透和有层次。
24KHz和48KHz的板子我都有,芯片用的和你的一样是深圳一家公司生产的“JL”芯片。48KHz的板子音质要明显好于24KHz的。我现在用的是48KHz晶振的板子,被我打磨过,加了电容,音质有了明显的提升。现在还在我的胆机里面服役。当然我上面说的内容都是我做过对比得出的结论,不代表其它人的观点。

下面是我转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可以看看:
       音频采样率是指设备或电路在一秒钟内对声音信号的采样次数,采样频率越高声音的还原就越真实越自然。在当今的主流采集卡上,采样频率一般共分为11025Hz、22050Hz、24000Hz、44100Hz、48000Hz五个等级,11025Hz能达到AM调幅广播的声音品质,而22050Hz和24000HZ能达到FM调频广播的声音品质,44100Hz则是理论上的CD音质界限,48000Hz则更加精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