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格式化,不能添加卷标,电脑不识别怎么修复

楼主(2019-03-05):
两个装了黑裙晖后,拆下来当移动硬盘,win7就不能识别了,但是磁盘管理可以识别到,提示如下图,该怎么操作?
7CGUDH)C5_NS]~H[2E__)BW.png 44ZX)LE`G8~H%]KF32VTR63.png D@LNFGR0`S8(}ETG4I]_XMW.png F26K}KH0TBZ){LIP0J]EJ$O.png EH[FQG%YZ28)D%J8LO5F}30.png 7UY}(][N1U2O9K4PZYZZATC.png

楼主:
有一个盘用DiskGenius可以读到用黑裙存的文件

网友:
启动diskgen,然后选择重新启动系统并运行DOS版diskgen

网友:
写了保护。

网友:
最简单就是格式化了

网友A:
进PE 底格 什么毛都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PE 底格 什么毛都找不到了

百度关键字搜索什么?

PE低格硬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关键字搜索什么?

PE低格硬盘?

晨风U盘软件里面有

网友A:
底格有风险操作须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格有风险操作须谨慎

好的谢谢,我这不低格也没办法

网友B:
隐藏分区了,,,,,

网友C:
可能是windows不认识的磁盘格式
如果没有重要文件,可以格式化后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隐藏分区了,,,,,

没有隐藏哦,普通格式化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windows不认识的磁盘格式
如果没有重要文件,可以格式化后使用

都识别不出来,不知道怎么格式化,有时间用楼上的方法试试

网友:
这盘还有用吗?我以前也有个,直接报废。

网友:
试着把MBR清除一下。diskgen菜单里有,或者其他能清除mbr的工具也可以。清除完重新分区。

另外,你硬盘盒的驱动没装成功,可以驱动精灵或者什么工具装一下,然后再测试。

网友:
我有一个硬盘也是,原来是插USB硬盘盒在XP上用,后来拿到win10的电脑上用,硬件管理上能看到硬盘。就是系统不认。

网友:
先用diskgen,实在不行就低格,一般启动工具盘都有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硬盘问题,转换器有毛病,或者是驱动不对,试试看装主板上的接口能不能用,USB转接器可靠性非常差

网友:
群晖系统是linux,在群晖上的盘在WINDOWS是看不到里面文件的。如果在乎文件而此盘又在群晖里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备份文件,然后DiskGenius重新分区。硬盘在WINDOWS内挂从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