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充电防倒灌电路

楼主(2019-03-06):
通常就是用一个二极管接在充电器和电池之间,这样当停电的时候电池就不会向充电器倒灌电流,白白浪费电能,但是如果电流比较大,二极管的发热会比较厉害,说是可以用MOS压降比较小的原理来代替二极管,试了好久都没成功。求助!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 你值得拥有

网友A:
大电流继电器方案最实用,用MOS管也好,二极管也好始终有个0.7V的正向电压降,大电流发热。

网友:
贴图帮你改。

网友:
其实用二极管电路简单。且现在已经有低压降的二极管了。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可以低到0.3V

楼主:
试过用8 个SS210并联,2安,发热厉害,压降还有0.5伏,好像记得坛上有人说过,肖基特并联效果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继电器方案最实用,用MOS管也好,二极管也好始终有个0.7V的正向电压降,大电流发热。

大电流继电器和MOS管都是好办法,问题是控制信号取自哪?如果取自充电器直流输出端,当市电断开后,因为充电器输出端连接着电池,控制信号断续有。

楼主:
电脑里没有好用的软件。只能手画一个。
现在的问题是左边加电右边有输出,右边加电左边没输出 ,看上去很好,但在正常充电 时,如果市电断开,还是会有倒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里没有好用的软件。只能手画一个。
现在的问题是左边加电右边有输出,右边加电左边没输出 ,看上去 ...

NMOS    PMOS ?

网友B:
充电时,有输出电压控制三极管驱动MOS管导通,不充电时没有输出,MOS管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告诉大家充电电流是多少?这样才好提供方案,不知道条件不好说~如果充电器功率有富裕,就用充电器电压 ...

谢谢,充电器是4安的,充电最大2 安,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充电输出连接着电池,这样当市电断开后,继电器不会断开,除非继电器受市电控制,或者
另加一路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时,有输出电压控制三极管驱动MOS管导通,不充电时没有输出,MOS管关闭。

也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这个电路只有充电时有输出,反向倒灌无输出的。

网友:
RS阻值很小的。压降小。

网友:
或者用峰值保持电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只有充电时有输出,反向倒灌无输出的。

这个139有点不明白,反向倒灌无输出,然后去控制什么?断开充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充电器是成品,要考虑内部空间问题,如果是DIY的或者内部空间足够,加一个12V小电源和一个继电器对于 ...

这是个办法,但是就没有代替二极管作用的防倒灌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应该就是大电流二极管了~

太大了,关键是能否装进去。

网友:
先在的充电芯片倒灌电流都做到微A级了,还需要防会罐电路吗?

网友:
可以用充电器内部的辅助电压 大概是12V来做开关控制通断

网友:
用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部空间多大楼主也没有说啊,如果有一个18650的空间这个金封二极管完全能放下,另外,如果用线路代替恐 ...

空间不是问题,我是想求一个替代二极管的电路,真要用二极管,也不会用这老古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