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了

楼主(2019-03-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损坏大多是 闩锁,具体原理网上解释的很多。

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信号输入电压超过 VCC,所以很可能 ...

闩锁效应据说只是古代 CMOS 集成工艺的问题,现代器件这个效应已经很轻微,大多数现代单片机 IO 也有输入保护二极管,即使给 IO 灌几十 mA 电流都不会损坏 --- 我经常这样折腾 AVR

不过我上次还说过这事,就是你给单片机 IO 灌电流进去,保护二极管将向 VCC 导通而抬高 VCC 电压,如果楼主用的是 LM1117 这种不具有 sink 能力的稳压 IC 也没有额外处理过稳压 IC 输出遇到倒灌的破事,那么单片机 VCC 将不受限制被抬高以至于超过器件容许最大值,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电器有的东西就是说不好!   我也遇到类似的现象!一个板子折腾来折腾去都没坏!  后来手碰下,或者那接触不良,就挂了!

网友A:
CMOS损坏大多是 闩锁,具体原理网上解释的很多。

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信号输入电压超过 VCC,所以很可能是外部电路没设计好(例如有大电感吸收不彻底),把输入的 GPIO 打到了闩锁状态

网友:
俺也烧了一片,因该是带电测量时,某个脚和电源短接了

网友:
带电测量,失误在所难免,单片机对于供电要求还是蛮高的,不能高于芯片介绍的电压范围,偶尔一次不坏,不代表永远不会出问题哦!

网友:
单片机烧坏也正常,去年,小批量某应用,强脉冲电磁串入导致烧单片机的故障发生,对电源处理后,解决。才理解了:mcu供电要求很高。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的是运放,运放和单片机分开供电,失误烧单片机可能性不大。

我这里用的不止几百上千片,用的都是便宜的单片机,单片机本身故障率非常低。
当然与工况不无关系,如果这样的话,那设计就得多方考虑单片机工作的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这个单片机七八块钱不算便宜,货是从一个相对靠谱的卖家拿的。以前用过另一款其它品牌的4毛钱的也 ...

拆机货,不见得差

网友:
静电吧,没有问题拆机也无妨

网友:
常在河边走,这次湿了鞋,正常,换一片吧。
我这倒是没烧过单片机,去年莫名其妙的烧了一片AD620。1片AD620够买7、8片L151的了,心疼。

网友:
这个东西很难说,没准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分析有两种可能,都不能完全肯定,正好老哥帮参谋参谋:
一、这颗单片机带有内伤,旧伤复发英勇就义。 ...

测量中难免不损坏器件,不要太介意
小小提问,程序中是否加入看门狗复位

网友:
有的型号单片机在测量中,表棒无意中碰到晶振端,程序偶尔会飞掉,如果不加看门狗复位,程序会进入死循环,单片机功耗会加大(与I/O口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单片机内置阻容振荡,没接晶振。

重要场合和应用,最好加入看门狗复位,反正无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 ...万用表表笔误触造成某处短路,使运放供电电压(约十几伏)蹿入单片机IO口烧掉单片机。

我就想知道你这个骚操作怎么实现的,你做模拟输入的 IO 前面都不加个电阻的么?

而且运放的供电电压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是表笔误触引起短路烧的,加电阻也不一定有太大用,因为说不定哪短路了。

我们假设使用 12V 甚至 15V 供电的运放输出接到单片机 IO,那么显然在距离单片机最近的地方布一个电阻是比较安全的,因为你测量模拟电路可能不小心弄得运放输出电压过高,但只要单片机和这个电阻与你可能有较高电压的部分有相当距离,显然这种失误不会导致问题。

但如果你能在这种情况下把过高电压导过去,我只能说这操作真骚。

另一种可能我上一楼分析了,不知道你的 1117 考虑这个因素没。

网友:
。很多单片机出现自身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我的理解,串联一个电阻可以起到一定的限流作用,可如果有相对高一点的电压蹿入时这个电阻的阻抗相对单 ...

这个说法前面提到了,是因为单片机 IO 接有一对保护二极管,分别向 VCC 和 GND,这保证对 IO 灌和拉电流时,IO 电压不会比 GND 低超过这个二极管的 PN 结或比 VCC 高超过那个二极管的 PN 结导通电压,因而不会损坏单片机 IO,除非

1、你拉、灌进 IO 的电流超过 IO 能承受的值,这个值在单片机 Datasheet 里有明确指出的,分别有拉电流和灌电流两个值

2、前面提到的,由于你的比如 1117 等稳压 IC 不具有 sink 电流能力你也没有额外设计电路解决这个问题,导致进入 IO 的电流抬高了 VCC,最终超过单片机 VCC 对 GND 容许最大值,同样会触发闩锁导致击穿

当然这里指的是现代单片机,比如 AVR,STM32,都明确指出其 IO 存在这个二极管设计。古代单片机比如舞腰什么的,那我就不清楚了。死太惨巫妖之类我也不清楚。楼主用的是 STM8 吧(好像),所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当然抬高 VCC 这破事就不好说。

AVR 单片机,明确指出存在这对二极管,所以你可以放心往 IO 里拉灌电流,只要不超过手册容许值(好几十 mA)就没事

STM32 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