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江125该交流供电

楼主(2019-03-06):
朋友有一台长江125品相不错,想改交流供电,灯丝另说。我现有一220付变压器,想在110处桥式整流。滤波后电压高太多,带负荷后,串多大电阻合适呢,125要求直流90付供电。有劳了。谢谢。

网友A:
这是《超外差式收音机》冯老师给出的电路,其中有110V交直流供电方法,灯丝需改串接,长江125五灯收音机有新旧两个版本,电子管不同,有1A1、1K1、1K1、1B1、2P1与1R5、1T4、1T4、1S5、3S4两种,第二中放管灯丝串在功放管下面,电压高低可以调整降压电阻,希望能帮到您:
北京1A2系列电路
1R5系列电路

网友:
串联一只5-8k电阻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整个大电阻接上试,电压低了再改小电阻,慢慢试不就知道了。

是个好办法。

网友B:
先整个大电阻接上试,电压低了再改小电阻,慢慢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主意不错。

网友C:
各环节电流还好说,只是整流后带载电压不好说,这样就不能计算出降压电阻的阻值。给你长江收音机的交流供电方法。
R1=1K.R2=300欧。C1=20-50(25V)。另两个与C2=0.22-0.47。

下面是可以供参考的电路
70年代前长江机用电铃变压器。
振荡器供给甲电。
冯老的两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环节电流还好说,只是整流后带载电压不好说,这样就不能计算出降压电阻的阻值。给你长江收音机的交流供电 ...

谢老于有数了,差个10伏20伏没问题。降压电阻弄个1K的加上负荷再看看,高了加低了减。谢谢老于。 灯丝弄个1号电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超外差式收音机》冯老师给出的电路,其中有110V交直流供电方法,灯丝需改串接,长江125五灯收音机有 ...

谢白板,质料留存了。参考整一下,有问题在讨教、谢谢。

网友:
用理电吧,冲一次电,甲电用1年了。关键是还没有交流线带来的干扰。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D:
楼主原思路不是太好,楼上是好办法。直流机的优点也不变,有人求之不得呢。

网友:
现在搞个这样的整流器很容易了,B电67.5V A电1.5V几瓦的功率,没难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思路不是太好,楼上是好办法。直流机的优点也不变,有人求之不得呢。

90V 得多少节18650啊。锂电池组也没有90V 的,况且价格也特高。还得有牌配套的充电器(带保护电路的)。楼主是改为交直流两用收音机。这才是人们求之不得的。甲电消耗比较大,现在宝也有甲号干电池(R40)卖,当然可以用锂电池只是电压要凑成3V(2.8-3.2V)的倍数。其他都不经济。被logo的是高度150mm。

网友:
1R5系列电压90V原电路给出电流17mA,等效电阻5294欧姆;灯丝电压8.4V,电流0.05A 等效电阻168欧姆。可以做假负载电阻参考值。

网友E:
理电每个7.4V.

网友:
用9v叠层电池或充电电池,不用满,45V可以接近正常工作,功率当然小些音量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理电每个7.4V.

进口电池管串丝收音机不能简单改用国产管,并联灯丝的可以用国产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