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康舒FS7023服务器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9-03-06):
为了给手头众多的18V电动工具供电,在咸鱼上花60元买了一台康舒FS7023 服务器电源 :12V/55A ,准备改成0V——20可调的,算了一下如果改好了,在18V的时候可以输出37A电流,通常的电动工具都够用了。问题是现在最高只能调到17V,论坛谁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请提供。

谁有过改装经验的也请不吝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
与其费劲找电路图,不如把主控芯片扒出来看看,再查找PDF,对应电路板跑电路来得实在

网友:
图纸不太好找,楼上说的对

网友:
看看主控芯片是什么,太复杂的话不建议修改,可以找个494,7500主芯片电源,数码坛,猪肉炖粉条有教程。网上也有很多

楼主:
很多服务器电源是无法改电压可调的,即使要改也只能在极小范围内调整,就因为康舒FS7023 电路的特殊性所以在隔壁论坛有人选择了用它来改电压大范围可调,因为现在去网上买18V的大电流输出电源价格太贵,30A的都在300元上下,所以想把它吃透了好给有这种电源需求的朋友一些帮助,特别是那些工具党。

常见的服务器电源都是正激式的,如果要改电压还得改副绕组圈数,而且很多还有单片机保护,电压变动一点就保护了。而康舒FS7023 比较另类,它是采用全桥激励式的PWM电源,这种激励方式在服务器电源里很少见,改电压可调也相对不那么复杂。

网友(2022-06-03):
你好请教个问题你那个电源有图纸吗我这个坏了一个电阻看不清楚了

网友A:
请你看看你那个我镊子指的这个电阻是啥型号我这个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看看你那个我镊子指的这个电阻是啥型号我这个烧了

不好意思,我那个电源已经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