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广州哪里可以修先锋V210功放的师傅,或者哪位大神教我修

楼主(2019-03-06):
放歌正常K歌正常,就是没有信号输入的时候喇叭像心脏一样跳,而且调节音量,也会改变大小。一般的维修店我不敢送去,都没几个有技术的,如果有人有相同问题修好过的话,请告诉我换哪个元件我也会,送上先锋V210电路图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两边还单边?把后级输入拔掉试试,如果有就后级,无就前级,前级查运放供电,正负电压是一致.后级很少一 ...

应该可以确认是混响这一块出了问题

用水触碰此位置有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个声音了

用水触碰此位置有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个声音了

调节此旋钮声音会变大

调节此旋钮声音会变大

调节话筒总音量旋钮音量也会变大,而且音效有所改变

调节话筒总音量旋钮音量也会变大,而且音效有所改变

楼主:
顶一下自己的

网友B:
楼主,可以将音频输入端分别依次短接起来,观察那一路出现问题还是全部短接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将音频输入端分别依次短接起来,观察那一路出现问题还是全部短接都不行,

短接不会烧坏元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接不会烧坏元件吗

用交流短接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交流短接形式。

好的 谢谢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短接不会烧坏元件吗

我短接输入端发现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将音频输入端分别依次短接起来,观察那一路出现问题还是全部短接都不行,

有老铁说怀疑是不是混响自激,我又去试话筒效果器旋钮测试,发现调大话筒音量旋钮 音响会出现新的底噪不过非常小的声音,另外前面描述的那个像新跳一样的声音通过主调节音量旋钮可以改变声音的大小,调第二个音量调节旋钮 声音大小不变

网友D:
广州大道中,天河立交附近有家先锋音响特约店,(车天车地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广州大道中,天河立交附近有家先锋音响特约店,(车天车地旁边)

好的,哪天我过去看看,谢谢老铁

网友:
先换滤波电容

楼主:
请问是前级问题还是后级问题呢

网友:
换前级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