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能修吗??

楼主(2019-03-06):
  ABS插头拔下来了。车速表和里程表也不动了。有知道的老师吗?

网友A:
拔下来了为什么不插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下来了为什么不插上去?

插上去 声音很大。修车师傅说ABS泵坏了。。。

网友A:
有的故障好判断有的就不好判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故障好判断有的就不好判断了。

是的。这就要看修车师傅的经验了。。

网友A:
看来只能换有怀疑的配件来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换有怀疑的配件来试试了。

换ABS泵很贵大约1000块钱左右。。

网友:
好像同事换过,就是总成吧。1k多。

网友A:
桃宝上看来好像在500左右,不知道你是什么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ABS泵很贵大约1000块钱左右。。

该换的贵点也要换,下决心利索的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桃宝上看来好像在500左右,不知道你是什么车。

北斗星X5。2016年的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ABS泵很贵大约1000块钱左右。。

如果因此出车祸了。你看看还贵吗?友情提醒!没有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换的贵点也要换,下决心利索的换吧;

修车师傅也不确定ABS换好了、 速度表和里程表是不是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因此出车祸了。你看看还贵吗?友情提醒!没有别的意思!

现在感觉杀车很灵敏,不是ABS那样温柔。。

网友:
我从2003年到2013年也是开的北斗星,没有ABS的。
曾经换了火花塞不对号导致转速表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