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管中周

楼主(2019-03-06):
本人我在坛内卖了几付上海字面的中周,但却没没有标输入和输出的字样,看来看去也拿不准,查找资料也不太多,各位老师帮看一下那个是输入那个是输出 。(白色磁帽和绿色磁帽)谢谢!

网友A:
这个下面都有字,PB输入,P接屏极,B接高压。EG输出,G接栅极或检波。

两个,耦合紧的距离近是后级,耦合松的距离远是中放前级。

网友:
有记号的.我有一对.........

低部有4脚园型是输入

低部有4脚园型是输入

4脚有标注字母明显的是输出

4脚有标注字母明显的是输出

看底部

看底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据说4604中周不分输入输出,可以随便用。

按晶体管机输入/出变压器的塑料骨架色标是红进/绿出.多数又没有标注,输出看线粗的就是,中周各厂家磁芯色标不同,只能做参考.

网友D:
       早期的电子管中周,确实有标注“输入、输出”字样其实中周无所谓输入输出,并没有变压器的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那样的区分,只是哪只用在前,哪只用在后的顺序,如果没有标注,也没有说明,那就是无所谓前后,怎么用都能用,楼上说看底部图案,带○的在前,另一只在后,后来有序列号,311-312,313-314,小号在前,大号在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面都有字,PB输入,P接屏极,B接高压。EG输出,G接栅极或检波。

两个,耦合紧的距离近是后级,耦 ...

书上到是这样说的,但我看了一下它们的距离好像都是一样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晶体管机输入/出变压器的塑料骨架色标是红进/绿出.多数又没有标注,输出看线粗的就是,中周各厂家磁芯色 ...

看来只有按红入黑出及线弪的大小进行区别了,因为我这几套全都有园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电子管中周,确实有标注“输入、输出”字样其实中周无所谓输入输出,并没有变压器的输入变压 ...

兄弟说的也是,可能这种中周不需要分别输入与输出,随便用。

网友E:
4604中周不分输入输出级,可以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4604中周不分输入输出级,可以混用。

哦,还真是这样的,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上到是这样说的,但我看了一下它们的距离好像都是一样的。谢谢!

如果距离一样就说明可以混用,可能是这个型号的特点。我的好几套距离都不一样。

网友(2019-04-16):
4604中周不分输入输出级

网友(2019-12-13):
本想按半导体双谐振中周方式DIY电子管中周,看以上说两线圈间耦合的距离有讲究,看来业余弄不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