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混频帘栅反馈振荡仿真成功

楼主(2019-03-07):
4极管变压器反馈到帘删极居然也能起振,是不是能用5J1或者6F1 帘删振荡栅极输入混频呢,稍后上图。新人先试一下能否发帖。

楼主:
仿真用6v6 四级管,原因是原件库没有61j,其他功率5级管帘删极居然没有放大倍数。电路可以稳定振荡在调频段,假如此时信号栅级输入信号那么输出应该可以得到中频。

网友A:
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之前设想过用帘栅做震荡屏,然后单栅混频

网友:
负阻振荡而已,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楼主(2019-04-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之前设想过用帘栅做震荡屏,然后单栅混频

刚刚按照您的思路,实物搭6j1居然能够震荡,98到118兆 都稳定 就是高端振幅下降到60%。我再改进一下看。
这样一来阳极就可以独立接第一中周,增益也更高,刚刚也跑了一下仿真,增益比之前的还要高。

接下来想试一下6J9 这个高跨导管在同样电路下的表现。

请大伙帮忙出参考一下,还有什么电路更好的。

现在基本思路就是,BPF 到6J1 高放,高放输出调谐到6J1或6J9变频,然后6k4第一中放或者是6AU6第一中放。如果确定了,准备开始画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按照您的思路,实物搭6j1居然能够震荡,98到118兆 都稳定 就是高端振幅下降到60%。我再改进一下看。 ...

藏龙卧虎的出来了,坐等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