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矿机天线可用软线替代

楼主(2019-03-07):
在制作调频矿机时,1米多长的拉杆天线是重要零件,手边无此拉杆天线也可采用代用方案,我用一节1.3米的软线替代,好处是轻便,手持几乎没有重量。收听时如果信号强,自然下垂即可收听,信号弱的环境,可以用夹子将天线一头夹在方便的位置,拉直天线与地面成45度到水平之间的角度即可,另外的拖线自然下垂,调整指向,就能找到最大音量的位置,携带方便,不被拉杆天线所限,试验下来,效果无差异。
天线一定的接在调谐线圈根部一圈位置,这样可以减小对调谐线圈的影响,检波管也别接在线圈顶端,第二圈比较合适,兼顾选择性及灵敏度。

楼主:
这是我做的效果最满意的调频矿机,选择性不错,能在听感上区分88.7mh和90mh的电台,稍有混音。

网友:
线路简单,元件少,又能出声,那是技术进步。点赞一个。

网友:
牙签盒FM矿机。

网友:
下面接一个顺向的1ss106会增大声音,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A:
楼主的实物图中,一直研究了很久,没有看明白耳机前的变压器,进线好像只接了二极管一瑞,另一端怎么就直接接耳机输出了呢?晕了,麻烦楼主多指教,

网友B:
我新作的便携式多波段矿石收音机调频,就是软脱线,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实物图中,一直研究了很久,没有看明白耳机前的变压器,进线好像只接了二极管一瑞,另一端怎么就直接 ...

这是坛友“龙虾”的用法,接线如图,输入是初级次级串联,输出取次级。在另一个帖里您问过同样问题,已回答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新作的便携式多波段矿石收音机调频,就是软脱线,效果不错。

软线轻便,就是用起来要固定一端。

网友:
“农夫山泉”牌矿石收音机

网友:
盒子是牙线棒的盒子吧

网友:
原来矿石机还能做到调频频段呀!   长知识了!

楼主:
感谢您的加分鼓励,像牙签盒大小,实际是装电子元件的PP盒子,淘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