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美帝垃圾机器的图纸资料

楼主(2019-03-07):
机器是几年前一个朋友给的,当时是为了拆这个空联。这两天闲的,看看机器有立体声解码,缺两个FM中周、度盘也没有了(估计是被垃圾佬撞坏了),看起来恢复不是太难。管子都是些普通货,电源变压器是要换了,原来是117V版本,里面目测没怎么缺件,调谐手感不错。
看机器面板上的型号是stereo-afb12sm,底板右后侧的文字标记又是:MODEL:AF12SM 。自己谷歌了一下,没查到资料。请教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
你那里谷歌能进吗。这里连雅虎都不让进,还谷歌呢。

网友A:
既然你称为美帝机器,就是垃圾扔了吧。现在只有北韩金称美帝,我们的官方以及媒体早已经不称美帝了,近来左棍又开始(只能)在网上称帝。不过都是口是心非,左爷们争先恐后弄绿卡或给亲人弄绿卡。传销草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称为美帝机器,就是垃圾扔了吧。现在只有北韩金称美帝,我们的官方以及媒体早已经不称美帝了, ...

1、惊动老大了!哈哈,小弟珠三角一打工仔,技术略知一点,平时多潜水!老大学识深厚,令我受益匪浅!
2、这个机器如果花时间,慢慢跟线路,也是可以的,毕竟电路都大同小异!如果有资料当然最好!
3、吐槽一下网络这种事,没办法啊,经常会因为一个资料要帆樯,度娘不好使,经常搜到一堆垃圾!
4、很奇怪,论坛上不了图片,提示出错。文件是jpg格式,不到1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惊动老大了!哈哈,小弟珠三角一打工仔,技术略知一点,平时多潜水!老大学识深厚,令我受益匪浅!
2 ...

换个浏览器看看传图如何。我台式与本分别使用四个浏览器,其中2345浏览器传图提示错误,其余三个正常。也不是2345的问题而是装的程序之间冲突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看看传图如何。我台式与本分别使用四个浏览器,其中2345浏览器传图提示错误,其余三个正常。也 ...

谢谢指点!我用的是IE,这个大家都用的。明天我试试chrome

网友:
上个机器的图,这里有很多的热心和有本事的人,会帮你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