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录音机维修

楼主(2019-03-07):
请教这个机芯的靠轮胶圈有简单的办法更换吗?机芯太复杂,现在不敢拆了,不比从前了。

网友:
没看出什么来呀?怎么回事呀?这个胶圈也容易坏?

网友:
橡胶老化掉了?网上或者找机修工整个内径小于靠轮外径的O型圈试一下。真想要一个这个机器。

网友:
  小轮上套个自行车的气米芯试试。

网友:
   曾经的贵族。。

网友:
我的建伍也是靠轮老化了。。

网友:
以前拆掉换过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买到,拆掉是真费劲

楼主:
胶圈掉了,网上能买到,但机芯太难拆了。有知道怎么拆的大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胶圈掉了,网上能买到,但机芯太难拆了。有知道怎么拆的大师吗?

我是这样给三洋9998换靠轮胶圈的(结构与你类似)。
1.松磁头滑板螺丝,一个以上螺丝的话全松。2.滑板往上撬,目的:使靠轮主体与其它部件产生间隙。3.新胶圈顺着间隙进入......试试吧。

网友:
以前修过不少,N年没有接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给三洋9998换靠轮胶圈的(结构与你类似)。

1.松磁头滑板螺丝,一个以上螺丝的话全松。2.滑 ...

9楼方法对!我修过夏普888,与这一样,小靠轮破裂,还落机芯里了,按此法拆,不是大拆,安装时小心操作,一个小指甲大小的胶轮,是网上40元邮购的.

网友:
这个机芯还新的呢,原装磁头,值得修!网上买个靠轮,自己装!600,700,888,几种机子都是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9楼方法对!我修过夏普888,与这一样,小靠轮破裂,还落机芯里了,按此法拆,不是大拆,安装时小心操作,一个小指 ...

靠轮老化不严重的应急修理:1.橡胶圈剥离主体清洁,放水中煮煮。2.在主体槽内缠点线或其它(我在槽内嵌了热缩管)......这样处理后使用完全没问题。

网友:
用那种薄的纸质非常粘的医用胶布在靠轮贴一圈,剪掉多余的基本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这样给三洋9998换靠轮胶圈的(结构与你类似)。

1.松磁头滑板螺丝,一个以上螺丝的话全松。2.滑 ...

多谢指点        也多谢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2019-11-05):
此机芯靠轮胶圈已换好,方法是将两个磁头的三个螺丝拆下来,只留带弹簧的一个。最上面的滑动板就能拆下来,拿下来换靠轮非常简单。装配也容易。原先懒得弄,非得静下心来不行。

网友C(2020-02-17):
我的gf800也要换靠轮了,问一下靠轮的规格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gf800也要换靠轮了,问一下靠轮的规格是什么?

tb或者咸鱼搜一下,很多卖的。机子型号就可以。

网友:
靠轮老化机子会出现啥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