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的液晶电视机

楼主(2019-03-07):
废品站一台特别好看的一台三星液晶电视机,屏幕左上角碎屏了。要几十块钱而已。可以要吗?

网友:
买了烦恼就来了。

网友:
换个屏和买一台新电视机差不多的价格,你还要不要?

网友:
三星的就算了,卖维修都没有价值

网友:
屏碎了就废了  还是算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考虑一下。

网友:
我买了个海信的,还扔墙角,屏碎了,没有折腾必要,

网友A:
便宜你可以拿来拆配件  高于40就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你可以拿来拆配件  高于40就不要了

谢谢指点我。不知拆件可否有用?

网友:
配个屏估计可以买台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不知拆件可否有用?

搞维修的可以拆板用,用不上的话几乎就是废品,还不如铜铁来的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