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役的通信基站设备还能在其他地方发辉余热吗?

楼主(2019-03-07):
退役小灵通基站设备还能在其他地方发辉余热吗?买一个回来机箱肯定能用,电源不知道能不能启动,功放发射部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据说原子钟模块可玩性很不错.

楼主:
上不图什么原因?

网友:
实际没什么用,拆个电源,电压一般用不上
能拆射频功放管,高频元件都是贴片的,参数什么的不好查

网友:
他们有搭建呼机 基站的,不知道怎么弄得

网友:
不值得折腾啊。

网友:
很难说,看怎么理解

网友:
拆的过程尽力揣摩大公司各方面的设计技巧,不懂的就查,拆完装回去,感悟人家的机械设计,装完再拆,拆完留一些你觉得有意义的,其它扔掉

网友:
自己高:l搞个黑基站能行

网友:
看看什么频率的,是不是和手机的在一起,

楼主:
这个是小灵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