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交直流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9-03-07):
我去年再美国买的DU MONT 交直流电子管收音机,刚到手好用。来家后后不到台了。V2,V3,V4个栅极都有声音,V1 栅极没有声音,V1  的电压如下: 2, 73V;  3, 72V; 7,1.05V;  1,0.5V;  6, 0.5V;  4,  0.5V
R101 110K,   R102  15K,  请问是哪里的毛病,  附上图纸,

DU MONT.pdf

网友:
估计变频级不起振

网友:
高输入阻抗万用表测试测试第一栅是否有负压,或者对照测试一下屏流,如果不起振屏流应该大一些,不过老管子了也很难说,参数一般会变化。

网友:
分别从振荡、混频电路和输入电路进行分析寻找。
检查本机振荡器是否振荡,可用小螺丝刀触碰振荡栅极,试听扬声器有无声音;或用内阻较高的万用表扳在直流低电压档,以正试棒接E点、负试棒接V点测试振荡栅负偏压。在正常情况下,干电池外差机的振荡偏压约为1~2伏上下。
从测量值看屏极与帘栅极回路大致没问题,
检查1,振荡栅回路线圈开路或受潮漏电。2,变频管衰老,在干电池式收音机中,由于变频管衰老,不生振荡或是振荡低弱的故障是很普遍的现象。3,双连与补偿电容器短路或漏电。短路后,振荡线圈栅回路短路,振荡停止。如果电容器受潮或积垢太多,也会产生漏电。4,耦合电容开路,振荡栅极失去耦合,5,振荡栅漏电阻开路或变值。振荡停止。
排除上述故障,输入调谐电路部分的故障最好检查了,不多叙。

楼主:
         于哥,你好!刚才测了一下和V1有关的电容, C107 图上标记:47VVP, 实测:0.01UF;       C108 图上标记:0.0047 实测:0.02UF, 我不清楚图上标的单位是什么,是否和这两个电容有关系,震荡线圈没有问题。

网友:
47P坏了,换个100P的独石电容器换上即可。这个电容如果漏电或者变质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