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啊!请教老师们

楼主(2019-03-07):
12ax7胆唱放,底噪大,地线不起作用,跟唱机地线接与不接都一样,底噪大,没用。rca输入端子地线接机壳,也与唱放板的地线接在一起,唱机的地线也接在了唱放板的地线。不起作用,全部断开也不起作用,求教老师们怎么处理这现象?
一个题外话,论坛用电脑发贴上传不了图片,现在发贴是用手机发的

网友A:
8A,9A,1M电阻大吧,A7加大,后面改小点,我个人意见。

网友:
输入信号到栅极,以及各机器(单元)间的连接都需要用屏蔽线。1M栅漏是有些大,250K足矣。

网友:
看看红灯711的放唱部分走线分析分析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不好意思少发了1张接线图

网友B:
电路和接地都不合理,唱放接地要求很高

网友C:
电子管的灯丝和信号输入端接地不好,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A,9A,1M电阻大吧,A7加大,后面改小点,我个人意见。

改了后地线起作用不?8A,9A是?还有7A?新手,还不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和接地都不合理,唱放接地要求很高

成品板,接地都在中间一个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的灯丝和信号输入端接地不好,检查看看。

成品板,接地都在一个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板,接地都在一个点上

从给出的电路图看来,电子管是直流电供电的,原设计应该没有问题。首先应该检查滤波的电容,其次是检查信号输入处的接地线

网友D:
你先扒第一级管,......最后管还有潮音,多数是电源?这个地线是主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板,接地都在中间一个点的

说的是你的输入输出端子不允许接到机壳电源最后一级滤波电容负极和电源牛就近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后地线起作用不?8A,9A是?还有7A?新手,还不懂,哈哈

第一级和二,三级那个管,1M那个电阳,我想法调整一下,

网友:
试试做这个看看。

网友:
把电源部份移出箱内,看还有没有底噪。如消逝了应屏蔽电源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扒第一级管,......最后管还有潮音,多数是电源?这个地线是主要问题.

有老师说电源不适合!是指换个变压器还是整流问题?

网友:
那只有换管试一试看,也许有效果.因为这个唱头放大器放大倍数高,容易因线路/零件/管子变化整出问题.

网友: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在机壳的输入引进端处做一个屏蔽罩接地,这个应该能解决问题.以前我修改过电子管收音机收音正常,转换到唱机档位不接唱机,音量开大就有嘲音,手在插口处感应很明显,后加了小屏蔽罩接地,故障消除了,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你把前级电源稳压的k2700管换成三极管看一下吧。具体方法是:找一个日光灯电子镇流器的管(13005)把两只复合一下(单只放大倍数太小)取代调整管、把47k电阻换成10-15k左右230欧电阻取消。试一下看。

网友E:
  唱放和话筒放大,是胆电路难度最高的 制作。就这个噪声,折腾十年八年,都不是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唱放和话筒放大,是胆电路难度最高的 制作。就这个噪声,折腾十年八年,都不是笑话。

还真成疑难杂症了?

网友:
        音响电路的接地线很有讲究,不是随便怎么接都行的,掌握一点就是一定要按电路图的顺序接地线,不能抄近路,也不能越位,否则出现的交流声你怎么也弄不掉。

网友:
必须垫高灯丝电压!

网友:
杀手锏“超声波电源”(开关电源

网友:
从实物图中看到,信号输入线不规范,没有使用屏蔽线,噪音大是肯定的,不管怎样接地,前题是先做好屏蔽再说,否则恐怕再怎么搞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