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八脚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问题求教

楼主(2019-03-08):
最近想绕一个上海156大八脚电子管收音机电源变压器,为了减少变压器发热量,要是把初级设计成230伏输入的,那么次级各绕组的电压;电流分别是多少《电流要留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余量》?主要是不让变压器发热,先谢谢大家

这是上海156电路图,再次谢谢上传者。

这是上海156电路图,再次谢谢上传者。

网友:
任何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电压定下来以后,初级电流由次级负载决定。这是电工学基础知识。

网友:
建议参考上海无线电27厂的胆收音机变压器参数

网友:
    如果市电电压是220V,则初级还是按220V设计比较好。
    次级如果用晶体管二极管整流,可以把次级高压绕组电压适当降低一点(例如降低20--30V),加上省去整流二极管灯丝电流,减小了变压器次级负载,变压器的发热情况自然会得到改善。

网友:
给你个商品上海156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原装参数。初级230V的话只要把各绕组相应乘以1.045。

网友:
        变压器初级还是应该按实际市电电压设计,如果要增大电源变压器功率,适当加大铁芯截面积,适当增粗一些导线截面积,电压高低还应该按原电路图设计为好。

网友A:
你的原机变压器坏了吗??还是因为市电电压高(230v)造成变压器发热??如果原变压器沒坏,我可给你一个解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机变压器坏了吗??还是因为市电电压高(230v)造成变压器发热??如果原变压器沒坏,我可给你一个解 ...

大师秘籍是:变压器如有空隙用0.1几的线穿绕一定圈数串入初级线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师秘籍是:变压器如有空隙用0.1几的线穿绕一定圈数串入初级线圈吗?:

不是!     在原变压器上穿线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C:
次级增加百分之五,或是原圈数也行,因本身初级来电偏高,现在市电多数230-250伏,所以增加点余量安全,我以前也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次级增加百分之五,或是原圈数也行,因本身初级来电偏高,现在市电多数230-250伏,所以增加点余量安全,我 ...

每个次级搞太麻烦, 初级电压低了(乱劈柴我搞过).在铁心处用针在初级层找合适线电压,不要弄断把线挑出焊接就OK,那时电压最低160伏,这是用抽头的方式来找合适的工作电压.农村广播站的电压都在150v上下.痩主意现在不行了.

网友:
要考虑体积吧,否则不好安装。要利用原机的铁芯,拆开重新绕吗?

网友:
发了个帖子再就没音信了,这可不太礼貌,其码再来一帖说点什么!

网友:
我最近也想实践一下铝线牛,也想看看电子管收音机牛的数据。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是按照一个网友的建议定做的参数如下;
              初级输入240伏
              输出3.45----0-----3.45伏
                    2.75----0-----2.75伏
                    275-----0-----275伏
绕好后接220伏输入,除了3.45伏是6.5伏略高于6.3伏,另外两个绕组正常值,变压器长时间通电仅微热,比原装变压器低很多,这样用着心里踏实。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铝线截面积加倍,计算窗口。大概就酱紫

现在硅钢片窗口,用铜线尚且紧张,加倍……线还不得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