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铁,我的KT88胆机,哼哼响,把音量开到最低也响。

楼主(2019-03-08):
请教各位老师,我的KT88单端功放,背景噪音很大,音量开到最小还有嗡嗡的声音。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指导。
机器一个WY—2P管,两个6K3P管,两个KT88管,用的石整流。
机器内部,详见图片

整体

整体

内部1

内部1

内部2

内部2

厄流圈

厄流圈

石整流

石整流

音频输入

音频输入

机器上有一个WY—2P管,两个6K3P管,和两个KT88管子

机器上有一个WY—2P管,两个6K3P管,和两个KT88管子

插座没有接地线

插座没有接地线

网友A:
查滤波和接地。
一点接地很重要。

网友:
这咋回事?

网友:
直接负极接地了

网友B:
严重的接地不合理也就是说环地了!!!

网友B:
关机的一瞬间那个宁静似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的一瞬间那个宁静似海啊

哈哈  好一个宁静似海

网友:
建议楼主 把机器拆了重新布线安装

网友C: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不知你的底台是白钢还是铝的?如是铝的,你机箱里的几块铜片不知是怎么与底台连接的。还有整流桥直接 接地那里。建议你把所 有的接地重新整理一下,用粗铜线连接然后一点接地。

网友D:
上个电路图,在电路上修改给标各接地点的位置。

楼主:
是别人制作的。整流后,只输出了正极,负极输出的接头都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电路图,在电路上修改给标各接地点的位置。

没有电路图,别人制作的,电路图不给,说是有别人独有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不知你的底台是白钢还是铝的?如是铝的,你机箱里的几块铜片不知是怎么与底台连接的。还 ...

机箱是不锈钢的机箱,机器是别人制作的,铜片好像是用胶水粘贴到底台上的。

楼主:
是的,音频输入莲花头的负极直接焊道了机箱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路图,别人制作的,电路图不给,说是有别人独有的技术。

独有的胡乱搭棚技术,这人的手艺我服了,去找他退了去

网友:
把输入接地断开,从高压整流电源的第二个电容负级一点接地

网友:
乱七八糟的独门技术!要重新布局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滤波和接地。
一点接地很重要。

一点接地

一点接地

一点接地,四个铜板用导线焊接到一起后直接连接到插座的地线。嗡嗡声消失。

网友:
谢谢火星老师。

网友:
请用拔管检查法,先拔前级管试下’,还会响,便是后级的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点接地,四个铜板用导线焊接到一起后直接连接到插座的地线。嗡嗡声消失。

铜板和底盘结合不好-----就是个电容-----不响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不知你的底台是白钢还是铝的?如是铝的,你机箱里的几块铜片不知是怎么与底台连接的。还 ...

铜板和机箱中间有绝缘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铜板和底盘结合不好-----就是个电容-----不响才怪呢。

铜板和机箱中间有一层绝缘胶。

网友F:
胡乱说两句,你那音频输入莲花头处接地了,势必造成里面音量电位器处重复接地,另外音频输入如此地靠近滤波电容,甚至让电容压在身底下,似乎也不是最佳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严重的接地不合理也就是说环地了!!!

谢谢,火星老师,确实是接地问题。一点接地改造后,背景干净了。

楼主:
请教火星老师,整流桥,输出负极直接截掉了。据说是半波整流。输出负极需要接线不。请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火星老师,整流桥,输出负极直接截掉了。据说是半波整流。输出负极需要接线不。请指导。

半波整流的话就别接了,接了会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波整流的话就别接了,接了会短路。

好的。谢谢,老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胡乱说两句,你那音频输入莲花头处接地了,势必造成里面音量电位器处重复接地,另外音频输入如此地靠近滤波 ...

音频输入莲花头改造了,没有和机箱焊接到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