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音头维修,SOS!!!!!

楼主(2019-03-08):
故障现象:

1. AM只能收一个台;

2. FM自动收台锁不住,手动调台接收效果极差,噪音大。更无立体声输出。

难办啊。

详见:帖子-        预览AIWA NSX707 音响维修和升级。(实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4238&extra=page%3D1&page=2

网友:
你确定接好天线了,?确认环境无屏蔽或干扰,把机器调到已知信号够强的频率,可以用手机收音机比较,确认高放供电存在,确认调谐电压送达变容管,从高放到混频用改锥注入信号看哪一级阻碍,Lc7218的7.2M晶振也可以看一下,也可以用手机收一下本振准不准

楼主:
多谢指点。

0. 天线肯定接了,AM 和FM 分别都接了。(倒是提醒了一个问题,老机器是否接触不好? )

1.无屏蔽或干扰确认

2.高放供电存在

3. 7.2M正确。

以上以前看过,其他没看,这两天事情多,无暇顾及。

有空再搞,就是拆成元件,也要把问题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