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投影机风扇型号的含义

楼主(2019-03-08):
一投影机风扇的型号是SF6023CLH12-52E,已知6023是大小和厚度,前面SF表示啥?后面的CLH12-52E又是什么意思呢?手里有个型号最后是01E的,能不能代换呢?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型号不是主要考虑的东西。
这种风扇代换,要满足大小一致、额定电压一致,电流接近。
另外如果原风扇有风速检测和风速控制线,代换的风扇也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