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栅极

楼主(2019-03-08):
刚才测试里了一栅极,没有电压,  这样说来是否和一栅极上链接的C107   电容有关系,标注是;47 VVP   实测是0.01UF    ,请帮忙分析

网友:
测栅极电压,需要加输入信号才行,楼主有给输入吗?

网友:
      你的电路图上都已经标注了各脚的电压。该电压是静态(无信号)测试的,用至少20K/V 万用表测试的,当然用数字表更为准确。至于振荡交连电容应该为47P(云母,高频瓷管,瓷片电容)可以用到250P。0.01UF是不应该的。0.01UF一般都是纸介电容,高频损失较大,你如果测试没问题,该电容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刚才把47P电容焊下了,测量时50P,  看来不是它的问题

楼主:
C108  标0.0047        应该是UF吧,   电容是否一定要焊下了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C108  标0.0047        应该是UF吧,   电容是否一定要焊下了测量?

这么简单的线路一般来说没什么故障,应该非常稳定才对,检查一下100K,再看看谐振回路的情况如何,有没有短路或者断路。这个差容双联也不用垫整,检查是否蹭片,确认没有故障就更换电子管。

楼主:
刚才在电路里测了100K是110K

楼主:
双联没有蹭片

楼主:
买来时好用,过了一个时期不好用了

网友:
保存不当,受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来时好用,过了一个时期不好用了

更换电子管,放在干燥的地方,我看这机器没什么毛病,应该就是电子管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