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19-03-08):
在回收市场那边看到几样电子设备。品相都不好,不知道具体型号。请各位大神看看,有无收购利用的必要并解答下型号品牌等。先谢谢了。

网友:
看一样东西有无意义首先取决于你的工作目标以及你的积蓄。但有一点就是所见的东西品相要好,这样才可能进行二次利用。你图片上的东西品相太差,除非有特别心仪的器件,否则没有必要入手,即使是废铁价。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能否解答下第一台仪器是什么?比较疑惑。再次感谢。

网友:
气象云图传真接收机

网友:
这样的品相还是不要考虑啦。

网友:
5楼说得对。那时是NOA卫星云图,机器插个圆珠笔芯接收。一旦没油······悲剧啦

楼主:
谢谢了,学习顺便膜拜大佬。

网友:
太旧了,不提倡收藏,除非有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