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波161

楼主(2019-03-08):
红波161带微调的鸡鸡,怎么回事只能上传一张图

网友A:
好机!早期的161铝面板上的字是蚀刻的,后期的是印字;

网友B:
        没见过,看外观还是满不错的,如果看看内部就更了解此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早期的161铝面板上的字是蚀刻的,后期的是印字;

只能发一张,内部图,里面零件最早7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看外观还是满不错的,如果看看内部就更了解此机了。

带微调,这是拆了手轮的微调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发一张,内部图,里面零件最早75年

        内部图非常美观就喜欢看到这样的内部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元件,输入输出变压器与红灯机相似。你说的短波微调,不醒目,已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图非常美观就喜欢看到这样的内部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元件,输入输出变压器与红灯机相似 ...

微调的反面,手机上图,不熟,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的反面,手机上图,不熟,困难

        虽然不太清楚,也能看清,微调是单独安装的,没有跟调谐旋钮同轴,非常感谢你!再加分鼓励!

网友C:
功放管已经有散热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看外观还是满不错的,如果看看内部就更了解此机了。

微调,太难反图了,拆了手轮图片
鏈?懡鍚

网友:
        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国产短波微调就这一种,都是上海出产的。谢谢再次上图。

网友:
该知足了,我的这段时间一张都不能上传。

楼主:
总于可以上图了
卖家的
微调
暴力的快递
电路板的的几个脚都脱了,喇叭也掉了,最后是安装好的喇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于可以上图了
卖家的
微调

        那时的机壳塑料很脆,时间长了老化就更糟了,那些固定桩需要修理,过去我是用钢笔杆筒套上整个用融化的塑料胶粘接,重新把铜螺帽嵌进去一起粘牢。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当年的塑料外壳什么材质?

网友:
机器不错,俺见过一台品相差远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时的机壳塑料很脆,时间长了老化就更糟了,那些固定桩需要修理,过去我是用钢笔杆筒套上整个用 ...

塑料里滑石粉过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塑料里滑石粉过多

        主要表现为最后拿不成个儿完全碎成小块,材质完全没有韧性了。现在的塑料叫ABS的就很好,韧性好,但颜色不丰富,灰色较多,纯色的是白色的。

网友(2019-04-09):
早期的红波161用的是3吋0.4VA飞乐喇叭,机外皮套是深黄色的。虽然是6管机,灵敏度却很高,特别是短波段。70年代我都是用她听短波台,而不用我那台7个管的飞乐2J8。

网友:
这机子固定后盖的铜螺柱下面是反扣的,很多朋友不知道,拆机芯时很容易把机盒的塑料柱拧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功放管已经有散热器了

161的功放管没有散热器,拆过几个了,这种机子较多的,

网友:
还有一种 ,型号333的,和这个机子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