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贴,说说五极管

楼主(2019-03-08):
这几天有点业余时间,抽空学习一下五极管转三极管接法(原来没这样干过,准备用6J9来整一盘),也为做下一台胆机作一些理论上的准备,在看到一些网上原来没理解的电路方式时,突然恍然大悟!原来作者这样干是这么个原理。如下图:我们常见到的五改三的接法是a1这种形式,当我看到a2这种形式时我一下子没能理解这样接的好处,帘栅和抑制栅都当作屏极用。原来这种电路形式也看到过,如下图二图,作者只是说第二种接法更好,效果很好,没说明这样接更好的原因。在之前我发的一贴中,”直流电子管“兄一语点醒了我:”抑栅极和帘栅极是夹在屏极和控制栅极之间的“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明白。原来a2这样接高频特性更好。原因:图a1抑栅极接阴极相当于控制栅和抑栅极对地形成了一个电容,控制栅极的高频会通过抑制栅泄放到地,从而衰减了高频。而a2则不会,a2接法高频特性更好一些。一点学习感悟和大家探讨,理解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当然后面我也准备按这种接法试一下效果。大家都发表下自己的看法,哪种电路形式更好。
下图是其它网友使用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用在音频放大问题还是不大的,主要区别在1M以上了,比如做FM高频头啥的,再说独立抑制栅的都是高频放大专用管6J2一类的。简单的把五极管接成三极管,或者七极管接成三极管,相当于屏极和阴极之间形成比较大的夸路电容造成高频信号直接泄露到阴极了,肯定增益没有了。不过用于音频放大不用担心这点问题,增加的几个P电容无伤大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在音频放大问题还是不大的,主要区别在1M以上了,比如做FM高频头啥的,再说独立抑制栅的都是高 ...

感谢“直流电子管”老师!那照这个道理这个帘栅极和抑制栅可不可以不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直流电子管”老师!那照这个道理这个帘栅极和抑制栅可不可以不接。

用于音频不用连接抑制栅极,而且很多五极管的抑制栅在管内接好了,连接到阴极了,所以如果如6J1这样的电子管抑制栅再同屏极连接就短路了。

网友:
对于抑制栅极一般都是选择接地或是接到阴极,如果接到屏极会造成跨导降低放大系数也随之降低有些甚至丧失放大能力这个功率管尤为突出

网友B:
不知楼主想过没有,a1接法不是三极管,而是四极管。a2的接法才是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想过没有,a1接法不是三极管,而是四极管。a2的接法才是三极管。

A1就是五极管的三极管接法,作为四极管应该有一个帘栅用来加速电子,这样电子管的屏流不随屏压变化提高了内阻才能说是四极管,而A1的接法对于屏极来说相当于带了100%电压负反馈,这样以来电子管屏流随屏压变化较大,这是典型的三极管特点。

网友C:
还有一种接法:将G2、G1连接作栅极,将G3与屏极a连接作屏极,此种接法比其它接法放大能力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接法:将G2、G1连接作栅极,将G3与屏极a连接作屏极,此种接法比其它接法放大能力高些。

感谢WRG老师!这种接法我也从书上看到了,说是放大倍数最大,缺点是控制栅要加正电压才能工作,还会产生栅流,所以很少采用。下面是我转载的一段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