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模块如何接线?

楼主(2019-03-08):
以前买的电源模块,好长时间了,忘记怎么接线了,请各位老师指点!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上图中,从左之右的4个焊点,in,gnd,out,adj.最大输入电压40V,adj悬空 输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中,从左之右的4个焊点,in,gnd,out,adj.最大输入电压40V,adj悬空 输出12V

我试验一下,不明处在请教!衷心感谢!

网友B:
广东 立星电子商行 推出的电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东 立星电子商行 推出的电源模块

谢谢啦,我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象这模块功能和KIC-125差不多?

是一个类型的,这种的还有很多

楼主:
上图中,从左之右的4个焊点,in,gnd,out,adj.最大输入电压40V,adj悬空 输出12V

你好:是不是这样接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图中,从左之右的4个焊点,in,gnd,out,adj.最大输入电压40V,adj悬空 输出12V

你好:是不是 ...

是的,可以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是不是 ...

是的,可以这样接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