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先锋a120d的电路图,走线走的眼都花了

楼主(2019-03-08):
近日功放坏了,购得配件先锋a120d功放一台,走线太复杂,走的头晕眼花,向大家求助
图片怎么没法上传啊

楼主:

Server (IO) Error怎么一传就是这个东西,还是粉红色的

网友:
和我的一样,不知道怎么了,有人说需要换浏览器。

网友:
看错了以为是210

网友:
我有个sony的str-de697 功放,坏了 几次了  现在又按键错乱了 。。鬼子的东西也照样不行

楼主(2019-04-21):
前些天购买了一批电阻把功放、前级、电源和保护板子上的生锈断裂和烧坏了的电阻替换掉了,只有一个声道后级烧了一对管子,前级烧了一个声道的稳压电路,原来的机子前级是专门的变压器供电,非常小的变压器,而且后级功放的俩变压器是100v的,双37.5v的电压串接后接入220后电压太高,43v,不敢用,购买了俩马兰士的pm系列的俩变压器,双35v、和双16v的,已经安装上,并且安上了俩全桥,想用双16v的用到前级去,只能俩声道并用一组电源了,原来是一个声道一个电源的,并且改了电源板,还没空试机,抽空试试这个功放声音到底咋样

楼主:
但求上面的pd0016没有坏吧,这个网上搜了很多,都说买到的是假货

楼主(2019-06-07):
pa0016烧了一个,换一个要40块啊,最让人高兴的是里面的那俩金封的忘了是啥了,好像是k146没坏音调那里电压21伏感觉太高,改成15v了,降压电阻也锈了,还是换了3w的国产电阻,原机的松下的功率电阻基本全部生锈,有的锈烂了,有的边上锈的不轻,不过还能用,还是都换了吧,安心啊,加了运放座,以后有好集成好换,电位器开关都是好的,电源绿灯的灯泡坏了,找不到合适的,把红灯里面的灯泡换上了,红灯就不用了,指示用的灯泡电位器等等用了3组电源,一组是从保护电路过来的35v电压,用一个三极管稳压,工作时电阻用3w的还是非常烫手,电压也才6v多,灯泡不太亮,直接接一组12v,工作状态很好,原机外接耳机接口上面的固定圈没了,没法固定,直接去掉,估计也没有人拿这个好几十斤的东西接耳机吧,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小东西需要打理,有俩按键没有弹簧了,一边的塑胶边好像掉了找不到了,最可气的是有这么大的一张板子竟然是唱放板,上面还有一个牛,我艹,我没有唱机啊

楼主:
功放推动电路的电流也从前级取了,原机是直接取自后级,稳压成62伏的,你可以想象原机的电压要多高,现在取自前级电压44伏,主要是换的变压器,这里说一下换的变压器是马兰士卡拉OK的那种机子,整机人家卖100多点,变压器包运要将近100,买了俩,正好能安装上,中间原来的小牛的地方加了俩整流桥,次级绕组太粗了,感觉比功放用的绕组就稍微细一点,所以就用它了,原来的双35伏的功放电源就直接做后级功放管的电源了,查分输入的供电电阻原来为3.3k的要改为小电阻100欧的,否则降压降的厉害,机子没法工作的

楼主(2019-07-13):
功放后级已经正常工作了,前级有个继电器是直通和音调变换的,接触不良,经常是一个声道有声音另一个没有,这个继电器很小,淘宝也没找到合适的,抽空要拆下来处理一下

网友:
QQ游览器可以上图,360,IE都不行。

楼主(2019-08-29):
拆下来测试继电器竟然没有问题,加上机油使劲转那些开关,累死我了,终于开关都正常了,机子的输出继电器壳子都没有了,看着也挺难看的,想着自己买差了的继电器,想买双刀双掷的结果买成单刀单掷的了,得亏买了俩,拆下来想换上发现脚位对不上,想着这里就一个12v的稳压电路和一个喇叭保护电路,还是自己做一个吧,洞洞了一块板子,给12v的稳压管子加上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就保留原来前级的整流板子,其它的锯断,按原来板子的大小和散热片的大小打好孔,锯好洞洞板,1237的保护和12v的稳压做好,原来的电路12v的电压是双路的,现在直接都接到这一路上,终于可以把机子安装好了,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