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8-1表头线圈霉断了,用mf47表头线圈代换如何?

楼主(2019-03-08):
我引线接上能动,但打表,如何解决?那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容易,等一步:调整电流,并联一个2k多圈可调电阻,把表头调到满偏50微安。第二步,调整内阻,串联一个电阻,把总阻值调整到与原表头内阻一样。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着新表头阻值,电流各种数据是否能调节到基本一致。

网友:
108-1表头灵敏度63.5ua,47表头灵敏度50ua,代换后灵敏度太高了,用原来的游丝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
咸鱼上有人卖108的动圈。

楼主:
谢谢大家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等一步:调整电流,并联一个2k多圈可调电阻,把表头调到满偏50微安。第二步,调整内阻,串联一个 ...

这个说得对,实在想用,只有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等一步:调整电流,并联一个2k多圈可调电阻,把表头调到满偏50微安。第二步,调整内阻,串联一个 ...

恐怕达不到原来标准了,试试看吧

网友:
    楼主是代换表头还是代换动圈,动圈尺寸都不相同,动圈怎么代换。

楼主:
把表头整个换上吧。

楼主:
另外闲鱼上没找到108的动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