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合用的电子管

楼主(2019-03-08):
有一对5瓦的8k单端输出牛,双250v电源牛,想找个八脚电子管做功放,没找到合适阻抗的,各位老师见多识广,能否帮忙推荐一下,多谢了!

网友:
6f6,6p9p可用。

网友:
可能没有整好匹配8K,只能有接近的八脚管子:
1.囯产管子6P9P。
2.进囗管子KT63、6F6G/GT、6冂9C。

网友:
al4,el11.。。。

网友:
AL4好管,4v灯丝,花盆座

网友:
负载阻抗8K只有直热管3Q5GT,6F6GT负载阻抗7K,比较接近。也可以使用6N8P(6SN7GT)并管。次级如果是8欧姆的,接4欧姆喇叭,可以用45(屏极250V/34mA、栅极偏压-50V、负载阻抗3.9K),50(屏极400V/55mA、负载阻抗3.67K)等管。

网友:
并管可以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目前不考虑冷门管和高价管,看来6p9p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楼主没有说输出变压器次级的输出阻抗,其实在次级做一点微调也是可以相应改变初级阻抗的。
现在喇叭的阻抗值有很多种,选用不同值做微调也是可以的,把初级阻抗配成需要的数值。
按照这个思路,选管子的范围就比较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说输出变压器次级的输出阻抗,其实在次级做一点微调也是可以相应改变初级阻抗的。
现在喇叭的阻抗 ...

谢谢提醒,我的喇叭是8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