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频电路中瓷片电容和独石电容音色上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9-03-08):
在音频电路中瓷片电容和独石电容音色上各有什么特点?

网友A:
都是陶瓷材质,区别大概只有温度系数和损耗的不同,若说对音质有什么影响,这问题也太过于高端了,估计只有烧得发晕的老烧才能回答。

网友:
耦合电容·还是很·容·易·听·出来·滴·。

网友:
这两种电容都不适合用在音频通路中。

网友:
我不喜欢这2种电容的声音

网友B:
我这个呢?C5密勒电容用100pF瓷片,如果不好我找找别的电容。
有的电容有非线性,容量和电压相关,这种电容肯定不好。

网友:
100p这个范围都是c0g/np0瓷片电容,比其他电容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陶瓷材质,区别大概只有温度系数和损耗的不同,若说对音质有什么影响,这问题也太过于高端了,估计只有 ...

我看见一台万元高级功放,小电容全是独石电容,音质不但没有发热友说的轻,漂.反而比塑料电容稳,慢.

慢得觉得放快速反应音乐不够爽不够亮丽的感觉.

小电容的事,真是不好说.

网友(2022-01-07):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一台万元高级功放,小电容全是独石电容,音质不但没有发热友说的轻,漂.反而比塑料电容稳,慢.

慢得 ...

最近做了几个小功放,有锗的有硅的,听起来似乎声音都差不多,这大概“得益”于听力衰减吧。

惟一有区别的,是一开始用的耦合电容都是独石的,本来只是先试一试再说。这些耦合电容都是0.33uF的,D值和偏差都极小。仔细听没觉着有失真,但就是浑身不舒服,越听越烦躁。居然还忍着听了两三天,这才突然想到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于是立马换上了CBB的同值电容,真没想到效果立刻翻转,此后再也没出现越听越烦躁的现象。

咳,电容器能被我这个木耳朵听出不同来,这回是真服了自己!

网友:
俺翻出材料特性手册看看先,难道独石介电常数是非线性的?能出偶次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呢?C5密勒电容用100pF瓷片,如果不好我找找别的电容。

这个云母电容比较好

网友:
音响里面几百P的电容随便用什么材质都可以,我不信有人能听出区别。

网友:
藕合电容的区别是很容易听出来的,CBB明显此瓷片的高质好

网友D:
藕合电容的区别是很容易听出来的,CBB明显此瓷片的音质好

网友:
目前只有二楼是个发烧友

网友:
在没有确定音频信号无失真传输条件的情况下,讨论元器件对音质的影响是一种空想。

网友:
这两种电容一般容量都比较小应用在旁路居多,要说用在音频耦合独石参数强那么一点点,得到的结果就是非线性和耗损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藕合电容的区别是很容易听出来的,CBB明显此瓷片的音质好

能听出来的,不属发烧范围。

网友:
确实能听出来。20多年前,自己装功放耦合电容用普通国产兰外皮电容,后看书上介绍电容影响音质,就用手头现有的同容量的水滴形钽电容代之,明显高频好多了,细腻不少。

网友:
钽电容对音质影响大,就是价高。

网友(2022-02-17):
瓷片电容用于功放输出消振网络(通常是0.1μ+10Ω)有时会唱歌。

网友:
以前不有人分析过,说陶瓷材料绝缘性能虽然优异介电常数高,但有些陶瓷有压电效应,但究竟是怎样的影响,众说纷纭

网友:
电容明显影响音质的都是高频参数,CBB的高频参数劣于瓷片电容,高频衰减大,一般就认为音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见一台万元高级功放,小电容全是独石电容,音质不但没有发热友说的轻,漂.反而比塑料电容稳,慢.

慢得 ...

看电路哪用途,旁路电容和耦合电容还是有区别的,个人感觉还是耗损和频率平坦性问题。

网友:
用独石电容做耦合有个“电荷残留”问题,就像用木桶盛水,倒光了再控一控还能流出一些。这种现象会造成额外的失真(在经过0V附近),如果电容两端有直流偏压情况会好些。其实普通电解电容也有这种情况,有一定偏压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