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高手看一下下面这些是不是金封运放。

楼主(2019-03-09):
我不会发图,我想样高手看看这些金封管上面的型号是不是运放块,能不能用在音响上【TA7034M】【TA7506M】【AD584KH】【H8524LF398AH】我在这里多谢了。

网友:
查询不到资料吗?

网友:
TAxxxx只是一般的运放,用于音响性能一般,AD584是基准电源,好东西,最后一个不知道。

网友:
发图片看呀

楼主:
我不会发图片,年纪大了,

楼主:
外形和3DG12一样

网友:
The LF198/LF298/LF398 are monolithic sample-and-hold circuits which utilize BI-FET technology to obtain ultra-high dc accuracy with fast acquisition of signal and low droop rate. Operating as a unity gain follower, dc gain accuracy is 0.002% typical and acquisition time is as low 0.01%. A bipolar input stage is used to achieve low offset voltage and wide bandwidth. Input offset adjust is accomplished with a single pin, and does not degrade input offset drift. The wide bandwidth allows the to be included inside the feedback loop of 1 MHz op amps without having stability problems. Input impedance of 1010 allows high source impedances to be used without degrading accuracy. P-channel junction FET's are combined with bipolar devices in the output amplifier to give droop rates as low as 5 mV/min with 1 μF hold capacitor. The JFET's have much lower noise than MOS devices used in previous designs and do not exhibit high temperature instabilities. The overall design guarantees no feed-through from input to output in the hold mode, even for input signals equal to the supply voltages.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f198-n.pdf

网友:
所说的金封是指的金属外壳封装,外形和3DG12一样就是金属封装。能不能用在音响没试过。

网友A:
【H8524LF398AH】会不会是LF398AH ? 猜的噢

楼主:
会不会是LF398AH 。可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8524LF398AH】会不会是LF398AH ? 猜的噢

我也认为是LF398AH ,这个是单运放。

网友:
金封运放不一定有多好听大多数都不是用于音频的只是人们的炒作

网友:
7#的网上翻译;

LF198/Lf298/Lf398是单片采样保持电路,利用BI-FET技术,通过快速采集信号和低下垂率获得超高精度。

作为单位增益跟随器工作,增益精度典型值为0.002%,采集时间低至0.01%。双极性输入级用于实现低失调

电压和宽带宽。输入失调调整由单个引脚完成,不会降低输入失调漂移。宽带宽允许将其包含在1MHZ

运算放大器的反馈环路内,而不会出现稳定性问题。输入阻抗1010允许使用高源阻抗而不降低精度。P沟道结

FET与输出放大器中的双极性器件相结合,通过1uF保持电容提俱低至5mV/min的下垂率。

JFET的MOS的噪声比先前设计中使用的MOS器件低得多,并且不会出现高温不稳实性。整体设计保证在保持模

式下无输入到输出的馈通,即使输入信号等于电源电压也是如此。

楼主:
多谢了
多谢了
多谢了

网友:
就算是运放都不是所有的都适合用在音频上面。

楼主:
[就算是运放都不是所有的都适合用在音频上面]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