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做天线

楼主(2019-03-09):
用一根很细的儿童玩的水管,取80公分,灌满水,一头封死,另外一头插进一根细铜丝,做好防水,然后把铜丝另一端焊在电路板上,当作天线,大家有试过的吗?按道理水是良导体,用这种方法比如在野外是否可以当作应急天线!

网友:
水是绝缘体

网友(2019-05-02):
引用 网友A:
用水做介质得用纯水,要不腐蚀金属。

纯水不导电。

网友:
水不是良导体,水是有电阻的,纯度越高的水电阻越大。

网友A(2019-03-09):
用水做介质得用纯水,要不腐蚀金属。

网友:
水是良导体是相对绝缘体来说的,和细铜丝比它就是不良导体了。在野外与其带管弄水搞密封,还不如带圈金属丝在身边。

网友B:
真是多此一举啊~~!

网友:
有创意,高手啊!值得学习。

网友:
有一种用纯水做天线的 因为水介电常数高 能显著缩短天线长度
还有一种是海水天线 用个泵抽再喷出来 借助海水导电性做天线

网友:
用盐水应该能替代导线,问题是值不值得,合不合算

网友C(2019-04-23):
如果这样也行,建议装个高压泵向高空射一条小水柱岂不是更好?能射十几二十米连架天线的工夫都省了,还能调角度。

网友:
在野外水管能比金属线带着方便吗?

网友:
以前从《电子报》上看到过这种天线的介绍。

网友:
普通水与铜线比较,是不良导体。电阻值极大。

网友:
可用一塑料管外面裹锡纸可以做天线。

网友:
水,导电与不导电,都是相对的;
纯水的时候,导电能力很弱了,只是说的弱电,对于强电来说,比其他介质导电还是强很多的。
就做天线的这个说法,个人一孔之见,导电能力弱多了,无论盐水还是其他……

网友:
普通饮用纯水的电导率是 ≤2μS/cm (换算为电阻率≥0.5 MΩ.CM)
工业用的高10倍,超级高纯水的电阻率就更高了.

网友:
回家找找看看。

网友:
还得再找找原文再回来回复。时间太长不记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也行,建议装个高压泵向高空射一条小水柱岂不是更好?能射十几二十米连架天线的工夫都省了,还能调 ...

但是高压水泵的能源消耗会有多少成本?还有很多问题呢!
想起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少先队员用自己的身体当做导线保证了炮战时的通信畅通,这其实是电影艺术的创作,现实中并不会成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多此一举啊~~!

歇后语接续:脱裤放屁。

网友:
用水做天线?这个嘛。。。没试过。

网友E:
这个无线电 杂志在五十年代就介绍过了  不过还是有局限性 最好用玻璃管当做容器

不过可以用灯丝烧断的荧光灯管 做天线 效果特别出色
在引脚出接电线 然后接入收音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无线电 杂志在五十年代就介绍过了  不过还是有局限性 最好用玻璃管当做容器

不过可以用灯丝烧断的荧 ...

宁愿带个马桶去旅行比带荧光管实用些,带台钟也比荧光管好带些

网友:
在野外临时应急的话,找一条新鲜的藤条接上应该比没有天线的好!

网友:
我都是找废的电话线

网友(2019-06-02):
可缩短4分之1 波长实际长度  增加带宽  ?

网友:
确实看到过水天线介绍,但记不清哪期杂志.因为水的介电常数比空气大的多,所以四分之一波长的振子长度就很短,接收效果比同长度铝管好很多.具体做法是将普通自来水装进合适长度的玻璃试管,配上电极就可.用普通水是水中含电解质,使水有较好的导电性.

网友:
纯水的导电性不好。
盐水导电性好,但不能做导线,通交流还可以,通直流电会把盐水电解。

网友(2019-07-12):
引用 网友D:
但是高压水泵的能源消耗会有多少成本?还有很多问题呢!
想起电影《英雄小八路》中的少先队员用自己的身 ...

小时候看电视信号不好时就用手捏住室内天线(早期还没有室外天线)

网友(2019-08-17):
水做天线的介质吧,里面还是插上长电极做天线,导电还是用导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你这么说,所有的变压器、电动机、电缆都用灌满盐水的塑料管制作,多么省钱阿!这也不会有偷盗电缆的现象 ...

一旦腐蚀穿。。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2020-08-26):
不如带金属丝挂在树上

网友:
怎么感觉是掩耳盗铃呢。

网友:
小时候看电视信号不好时就用手捏住室内天线。
      手捏太栓人,买块肉挂上效果一样。

网友(2021-07-24):
理论上可以,实际没必要!

网友:
可以加点盐就导电了。

网友:
想法不错,到灵敏度估计不行

网友:
普通水导电性能不好,损耗太大,倒是有用纯水试管包裹金属线做的天线,原因是纯水的介电系数为81,可以显著缩短天线物理尺寸但带来的就是效率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