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电源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9-03-09):
一个老50W电子管扩音机电源变压器有50多年了,重量有10多斤,有两组高压输出,分别是350V0.25A和340V0.125A——灯丝6.3V6A——5V3A——3.15V0-3.15V_3A——2.8V0-2.8V-3A——4V0-4v3A——这个变压器空载电流多少算正常?空载有温度多少正常?这个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220V15W灯泡亮和直接接220V差不多亮,这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想拆开铁心重新组装下是否能减少涡流。一片一片的组装,现在这变压器是5片一叠组装的。请教各位朋友!?谢谢!!!

网友A:
一个老50W电子管扩音机电源变压器有50多年了,重量有10多斤,有两组高压输出,分别是350V0.25A和340V0.125A——灯丝6.3V6A——5V3A——3.15V0-3.15V_3A——2.8V0-2.8V-3A——4V0-4v3A——
恭喜你,这个变压器好大。有270VA以上。

这个变压器空载电流多少算正常?空载有温度多少正常?
毕竟容量较大,空载电流很大的,150毫安,甚至到300毫都可以看作正常。

这个变压器初级串联一个220V15W灯泡亮和直接接220V差不多亮,这变压器是不是有问题?
不能说明问题。这是由于灯泡大小了,自然发光差不多,用200W灯泡才可以看出差别。

想拆开铁心重新组装下是否能减少涡流。一片一片的组装,现在这变压器是5片一叠组装的。
可能减少空载电流。但不是由于减少涡流,而是减少磁阻。

网友B:
空载电流应该在100毫安左右,通电1小时变压器手摸有温热感为正常。拆开重装根本没有必要只会适得其反。

网友C:
    如果不是做大功率输出的功率放大器,这么大的电源变压器用起来是很不合适的。高压电压比较高,用电阻降压使用损耗太大,没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老50W电子管扩音机电源变压器有50多年了,重量有10多斤,有两组高压输出,分别是350V0.25A和340V0.125A ...

谢谢朋友这么细心解答! 下来用这变压器做个胆机。看来这变压器没有大的问题,用绝缘漆给他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电流应该在100毫安左右,通电1小时变压器手摸有温热感为正常。拆开重装根本没有必要只会适得其反。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做大功率输出的功率放大器,这么大的电源变压器用起来是很不合适的。高压电压比较高,用电阻降 ...

谢谢!

网友:
这个变压器适用范围很大,做推挽的好东西。。。

网友D:
如果是飞跃R50扩音机FU-7甲乙类2推挽,其电源变压器高压520Vx2,按楼主提供的次级高压可能是6P3P并管推挽,完全可以用于6P3P双声道推挽功放。飞跃R-50扩音机电源变压器功率25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飞跃R50扩音机FU-7甲乙类2推挽,其电源变压器高压520Vx2,按楼主提供的次级高压可能是6P3P并管推挽,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老50W电子管扩音机电源变压器有50多年了,重量有10多斤,有两组高压输出,分别是350V0.25A和340V0.125A ...

变压器的功率越大,实功率和静态功率比值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它烘一烘,去去潮,再浸一下绝缘漆,再烘干就可以用了。

谢谢! 这变压器8.6KG重。我把铁心拆开了。锈的比较严重。请问朋友用什么方法除铁锈好,刷每一片铁心用什么绝缘漆好,谢谢!

网友:
浸绝缘漆,不用拆铁芯,是整个变压器浸绝缘漆。
加热绝缘漆,就稀了,把变压器浸绝缘漆里,过一会捞出来  烘干。

网友:
很好的变压器为什么要拆呢?让它工作起来不就可以驱潮了吗?

网友:
继然拆了铁芯就不用旧的了,旧的国货没有几个是发烧硅钢的,都是7000差的!直接买新的Z11换上,确保静态电流小小的!

网友F:
既然拆了,就看看线圈骨架和现在的z11铁心是否相匹配,是就建议换铁心,会得到意外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既然拆了,就看看线圈骨架和现在的z11铁心是否相匹配,是就建议换铁心,会得到意外惊喜。

这种老变压器铁芯和现在常见的Z11怕是不一样,直接用是不可能。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飞跃R50扩音机FU-7甲乙类2推挽,其电源变压器高压520Vx2,按楼主提供的次级高压可能是6P3P并管推挽, ...

版主老师,我也有一只类似的电牛,好像是老示波器的电牛,次级有两组高压,已组330-0-330,一组540-0-540,其中330-0-330绕组内部断线那里,用不成了。我想用540-0-540做FU25单端,866全波整流,估计电压高了,请问如何降压使用?

网友D:
整流电路采用扼流圈输入可以降低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电路采用扼流圈输入可以降低电压。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866整流也必须是电感输入式整流,但540伏通过这样的整流估计也会在400伏以上了,FU25屏极电压还行,栅极电压二级滤波后电压估计会超标,肯定会在350伏左右吧,估计会红屏。

网友:
静态电流100毫安了,检查一下初级或次级是否漏电。

楼主(2022-03-24):
引用 网友D:
整流电路采用扼流圈输入可以降低电压。

谢谢朋友们!好久没有来了,电源变压器于2019年的10月用于制作6P3P推挽10个电子管胆机了!变压器通过绝缘漆处理后效果良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变压器8.6KG重。我把铁心拆开了。锈的比较严重。请问朋友用什么方法除铁锈好,刷每一 ...

变压器8.6KG重?17斤啊    我有一个和你那一样的9.6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8.6KG重?17斤啊    我有一个和你那一样的9.6斤。

电源变压器体积大安装占地方,我的胆机安装好有20多KG重,变压器大制作效果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