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成的第一个电源牛 感谢曾经指点过我的各位前辈

楼主(2019-03-09):
绕牛不易   真是不易   中间好几次想要放弃   还好  咬着牙 忍下来了
其实这是开绕以来的第二个  第一个因为没有顾忌到窗口的大小  最后绕了个大电感

因为窗口实在是装不下了  想来想去   就把初级次级匝数都减小了   1000多减到800
就这   最后还是把硅钢片的两侧  锉掉了一点   才能装的下去

250V接了个25W的灯泡    6.3V串接了5个220欧的电阻

通电一个半小时  铁芯从22.4度升到了34.1度  也不知道这个升温正不正常

网友A:
DIY电子管机器,变压器是少数几种可以自己制作的元件,有人连这个都买,那还玩什么?只有变压器绕过了,才体会到乐趣。经验越来越丰富,才有发言权。

楼主:
铁芯用的国产0.5厚的  舌宽26  叠了78片

网友:
绕变压器没什么难度这个只是个熟练工种而已,你在绕第二个就没怎么费劲了。。

网友:
        既然已经绕成了电源牛,那就恭喜祝贺一下!

网友:
“最后还是把硅钢片的两侧  锉掉了一点   才能装的下去”
如果仅差一点,不要锉铁片,而是将线包两侧面压一压(木心装在内部再压),就可以装进去。

网友:
其实电源牛没那么费劲,初此饶牛可以考虑使用成品骨架,认真的排线垫纸,尽可能的拉紧,必须排线整齐,如果连排线的耐性没有,你就不配玩这个行当

网友:
一般都是线太粗,或没有把线拉紧。

网友:
绕牛要有耐性,而乐趣就在过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电子管机器,变压器是少数几种可以自己制作的元件,有人连这个都买,那还玩什么?只变压器有绕过了,才 ...

说来惭愧  第一个牛也是买的  结果到手后发现不合适  又在网上找不到想要的  这才自己缠的  虽然缠的时候很痛苦  但是做成之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不过浸漆的时候着急了  没用绝缘漆  买的普通清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