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坛友有制作线圈的镀银线啊

楼主(2019-03-09):
如题,哪位坛友有制作振荡线圈的镀银线啊

网友:
网上搜吧,老马家有

网友A:
我有一大卷镀银线,好像直径是0.6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大卷镀银线,好像直径是0.60的。

我也有,是在杭州电子市场买的。好像也是0.6左右,现在不在手头,要下个月。

楼主:
0.6的做振荡线圈的感觉细了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0.4mm、0.8mm、1.2mm镀银单股铜线,网址。

0.4mm,0.8mm,

0.4mm,0.8mm,

1.0mm,0.8mm

1.0mm,0.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8.1d963f94Bc8YtT&id=38178720645&ns=1&abbucket=8#det ...

看样子是不是很软啊

网友C:
银和铜的电阻率相差不是特别大,大约百分之几的样子,镀银的另一个目的是防锈,早先的漆膜材料高频损耗大,为防锈蚀使用镀银线较多,现在选择聚氨酯漆包线线就行了,大不了略粗一点,当然要追求视觉效果就另当别论了

一般的聚氨酯线不用刮漆皮就能上锡,这是聚酯漆包线和聚氨酯漆包线的区别

网友:
        粗的镀银铜线还是比较硬的,0.8的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银和铜的电阻率相差不是特别大,大约百分之几的样子,镀银的另一个目的是防锈,早先的漆膜材料高频损耗大, ...

谢谢孔老师耐心讲解,顺便问一下镀银1.2的做震荡线圈比较好吧

网友:
用0.4mm,(7X3 9:1)为R71E做的水平长天线匹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孔老师耐心讲解,顺便问一下镀银1.2的做震荡线圈比较好吧

2.0的天感包银线可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孔老师耐心讲解,顺便问一下镀银1.2的做震荡线圈比较好吧

线径大小与波长是相关的,太粗太细都影响Q值,频率越高线径越细,十几兆大致用1毫米上下的线径就行,几百兆用0.3或0.4的线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径大小与波长是相关的,太粗太细都影响Q值,频率越高线径越细,十几兆大致用1毫米上下的线径就行,几百 ...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银和铜的电阻率相差不是特别大,大约百分之几的样子,镀银的另一个目的是防锈,早先的漆膜材料高频损耗大, ...

呃……镀银不是因为高频电的集肤效应可以减小点点损耗增加点点Q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