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多收音机

楼主(2019-03-09):
那位老师有此机的电路图

网友A:
这个是美多热底盘40W扩大机,两对6P3P并管甲乙2类推挽输出,一对5Z3P倍压整流。推动管是半个6N8P(或6N1),剩下半个接成二极管半波整流给收音部分和音频电压放大级供电。外壳用木壳确保安全,防止触电。

网友:
说真话外表设计真耐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美多热底盘40W扩大机,两对6P3P并管甲乙2类推挽输出,一对5Z3P倍压整流。推动管是半个6N8P(或6N1) ...

老师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有电路图吗?

你最好先看看里面零件齐不齐全。这种扩大机是59年特殊年代产品,很多变压器的铁心都是黑铁皮。但是电子管都是北京、南京的正品电子管。62年以后开始低价处理。很多人买回家,请人拆除后级推挽输出部分和前级话筒放大部分,改成五灯收音机使用。如果缺件太多,没有什么修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