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9V电池好快就报低电压

楼主(2019-03-09):
我的万用表是ES51986,08年50元淘的,9V电池供电,近来电池是越来越快低电压报警了,才用了两周就报低电压,测电池电压8.4V,拆开测量,芯片95脚 电压3.5V,测R10\R11阻值正常。能不能把芯片95脚 的外接电阻改变阻值来提高检测电压,让电池耐用些呢?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万用表有自动关机功能,电池变成7.5伏就工作不正常了,误差大,建议不要改。

网友:
集成电路工作电流一般不会随时间越来越大的,即使有变化也不会电流翻倍。
楼主还是查查拨盘及触点,是否有瞬态短路过程,造成电池有瞬态过大放电(用并联测电压或串联测电流方法检测电池即可)。

楼主:
谢谢指教。我有时间试试

网友:
改锂升压省事,还环保

楼主(2019-04-30):
改锂电池升压?买了几个,但真正好用的没有一个!浪费了很多银子

网友A:
几年前买了几只充电的9V锂电,充满一次要用一年多,我的几块表都换了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买了几只充电的9V锂电,充满一次要用一年多,我的几块表都换了这个了

我也认为这个办法好,充电的就不怕换电池了。

网友:
我也是用电可充9伏电池,挺好用的。

网友:
养成随手关机的习惯,我只要几分钟之内不再用,就会随手关机

网友B:
买了块9v锂电充电池,5年了只冲了3次电

网友:
不怕换电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块9v锂电充电池,5年了只冲了3次电

有购买网址吗?我也买了一块,只能充到8.4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购买网址吗?我也买了一块,只能充到8.4v

8.4就对了,里面就两块锂电4.2v的

网友:
改锂电后就没这个烦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4就对了,里面就两块锂电4.2v的

哦,原来如此啊,谢谢指教

网友:
必须该锂电 省心省事

网友(2019-06-25):
我用二节手机电池用的很好

网友:
建议测量一下工作电流、关机后的静态电流,两周电池就见底不正常啊。

看我这个电子秤,改电路后到现在近两年了还不需要充电,以前就同你表一样两周就没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580678&extra=

网友:
感觉9V电池就是很费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8.4就对了,里面就两块锂电4.2v的

请给个链接咱也买几个锂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给个链接咱也买几个锂电。

锂电池最好是买8.4V的,不要买恒压版9V的,对万用表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