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BTL线路上的問題

楼主(2019-03-10):
請教各位,图中右边的2003集成块第4脚下的电阻(430欧)为什么与左边2003的4脚下的电阻(200歐)不一样?
不应該是镜象的吗?什么原理,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再次下问。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注意到了,去年做了TDA2002的BTL功放,用的就是这个图,音质不错,低音足高音不吵耳,比较平衡。

楼主:
与楼上握爪。
還有两个集成块2脚下接的电解电容也不一样,何故?

网友:
我制作的那个功放,除了是TDA2002,其它的完全和这个图一样。一样

网友:
那是用两电阻不同在负输入端取得另一个BTL Ic的推动电压,使两个IC取得方向相反,增益相同,的讯号,计算得准确,

无失真,其声音就好.

网友:
此电路无措标准线路,可能是原设计的原因,成品机就是这样,原老解放的车机就是这个,音质还可以,可惜我做过一次没有成功,由于没有做版只是试试,也没有仔细的调试有自激。

网友:
这种接法反向端输入信号经分压再放大完全多余。反向端如接成零增益放大性能会好的多

网友:
一边是同相放大,另一边是反相放大,当然不一样,如果你会计算就知道现在这样的阻值才是比较接近平衡的。

楼主:
谢谢坛内各位高手的指教,特别是6楼的大神,给出了实操的途径。考虑用500欧左右的可变电阻串200欧固定电阻作一下实验。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BTL输出对负载来说是电桥结构,根据运放虚短和虚断,正半周输入期间,左边运放输出交变电流,右边运放输出 ...

再仔细想想,计算是否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感谢纠正;

分母少加了16和32;

再想想——根据“虚短”和“虚断”进行等效!

网友:
左边:26倍(28.3dB)
右边:26.875倍(28.6dB)
相差:3.37%(0.3dB)
理论计算准确平衡时430欧姆的电阻应该改为416欧姆,但是没这个规格的电阻,最接近的就是430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