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易于实现的二极管双平衡混频电路

楼主(2019-03-10):
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具有隔离功能,本振信号和输入信号都不会到串扰到输出端,可以大大降低后级滤波器的负担。

通常的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都是基于宽带传输线变压器实现的,需要特殊的磁环和二极管,与外电路的匹配也比较麻烦。

我设计了一种电路,将振荡线圈和输出中周与混频器所需要的变压器巧妙的融合起来。在中、短波的频率范围内,只用普通中周和二极管也能玩出较好的效果,如下图:

T1、T2都是用普通的中周骨架绕制。

如果考虑到本振电路,这个电路与其它形式的双平衡混频器相比,更简易,更容易制作成功。

图中的元件值仅供参考。

网友:
yngz老师又有新作品了,老师的电路都是新颖有特色,一定要试试。那个双绕组要双线并绕吧,中周磁芯不象磁环对称。这个本振有特色,就是做多波段需要一个波段一套电路。

网友:
我实验了几次二极管环混,都没有成功。

网友:
没人讨论讨论

网友(2021-04-26):
谢谢楼主,图收录中,完整收音机电路图整个画好后,再贴出来

网友A:
二极管环型混频,要求四只二极管要一致,这要上BT机,把起始曲线几乎一样的找出来,这太难了。也就东洋鬼子弄得出来,必竟人家在制造器件时的控制花了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环型混频,要求四只二极管要一致,这要上BT机,把起始曲线几乎一样的找出来,这太难了。也就东洋鬼子 ...

这个不是问题,工作在开关状态下,两条臂各自配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