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三极管串叠FM混频仿真

楼主(2019-03-10):
突发奇想,串叠电路的两个栅极类似乘法器电路,如果能用上管栅极构成本振,下管栅极输入信号,即可混频。

实验结果:1, 可以起振,可以混频
                2, 噪声比胆管自振荡小
                3, 增益明显高
                4, 频率相互不牵扯

目标                1, 5极管 比如6J1 的帘栅极如果能构成振荡,那么栅极输入信号也能够混频。
                2, 调整工作点获得最大增益
                3, 尽量减小本振幅度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增益。

图如下,请大伙给予意见与帮助
大伙帮忙参考一下,准备先拿6J1 开刀,担心本振幅度太大被投诉。

网友A:
哦,看来可以。这不就是用两个三极管来模仿五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看来可以。这不就是用两个三极管来模仿五极管么。

都怪还没有学会原件建模,而现有仿真原件库里的所有5极管的帘栅极居然没有放大倍数。用串叠也是无奈啊。

不过串叠的好处是工作点可以自行设定,还可以用不同的管子做。5极管基本就被管子电极结构限定了。无论如何下周末测试一下6J1的表现。

网友:
帮你找找模型去,我好像有点。

网友:
给你个6j6的模型,这个做混频管据说很不错。
.subckt 6J6 1 6 3
+ params: mu=38.9 ex=1.484 kg1=780 kp=162 kvb=1176 rgi=2000 vct=.384
+ ccg=2.6p cgp=1.5p ccp=1.6p
e1 7 0 value=
+{v(1,3)/kp*log(1+exp(kp*(1/mu+v(2,3)/sqrt(kvb+v(1,3)*v(1,3)))))}
re1 7 0 1g
g1 1 3 value= {(pwr(v(7),ex)+pwrs(v(7),ex))/kg1}
rcp 1 3 1g
c1 2 3 {ccg}
c2 1 2 {cgp}
c3 1 3 {ccp}
r1 2 5 {rgi}
v1 5 6 {vct}
d3 6 3 dx
.model dx d(is=1n rs=1 cjo=1pf tt=1n)
.ends

最后嘱咐下,这玩意有版权,可千万别商用!自己折腾可以。参考微软雅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