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840a维修札记

楼主(2019-03-10):
刚到手一台福禄克8840a,除屏老化和缺一底角外基本正常,内部挣新瓦亮,细观察200毫伏档短路输入端尾数有6个以上跳动。查供电-30伏实测-25伏,怀疑C611失效,卸下检测果然,旧料板拆件更换,电压恢复,故障排除。

网友:
这些老仪器还有详细原理图,修起来还是好实施。我以前也修过一台,跟着图纸查,最后换模拟开关芯片。

网友:
看了楼主的屏想收个8842,结果都涨价了

网友(2019-04-14):
我也想收到类似的表,但是便宜的不好淘啊

网友A(2019-06-26):
要收收8842,8842好多了,500-600应该可以

网友B:
这种好多都是电源板的电容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收收8842,8842好多了,500-600应该可以

8842多出来的功能并不见得有多好,它比8840正常功能档反应速度要慢很多,很慢,不习惯的。例如,打到20毫伏档,200毫安档等等,反应速度很慢,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多都是电源板的电容问题啊。

主板上电容坏的少,主要是交流板上的几个黄色滤波电容坏的比较常见。

网友:
论坛和闲鱼

网友A(2019-08-01):
引用 楼主:
8842多出来的功能并不见得有多好,它比8840正常功能档反应速度要慢很多,很慢,不习惯的。例如,打到20毫 ...

8842速度与8840比,几乎沒有区别,但8842稳定多了,粗看电源进来就增加了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42速度与8840比,几乎沒有区别,但8842稳定多了,粗看电源进来就增加了滤波

不可能,直流20毫伏档,200毫安档,电阻20欧档是比8840多出来的功能,速度慢10倍不止。

补充内容 (2019-8-2 06:08):
所有比8840多出来的挡,反应速度都很慢,好像是要增加采样次数来保证数值稳定,实际精度并没有提高,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