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请教安桥5.1声道收扩机恢复出厂配置

楼主(2019-03-10):
请教高手,近日在矿坛买了台安桥5.1声道的TX-SR401机型请问想恢复出厂设置要怎么操作?先谢谢!

补充内容 (2019-3-11 15:44):
还有收音自动搜索能搜不能自锁储存(手动正常),请高手指导,谢谢先!

补充内容 (2019-3-11 15:49):
如有该机型说明书谢谢提供。

网友A:
5.1声道收扩机 是模拟设备,大多数没有恢复出厂配置功能

自动搜索不能存台可以参考: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声道收扩机 是模拟设备,大多数没有恢复出厂配置功能

自动搜索不能存台可以参考:

谢谢你的指导,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声道收扩机 是模拟设备,大多数没有恢复出厂配置功能

自动搜索不能存台可以参考:

引用 网友A:
5.1声道收扩机 是模拟设备,大多数没有恢复出厂配置功能

自动搜索不能存台可以参考:

谢谢你的指导,试下
看不到集成型号,不好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存台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谢谢你的指导!手动可储(灵敏度也不错)

网友C:
你可用两手指按住[+],[-],两轻触键,按住三秒以上勿放手,此时轻触主电源开关,五秒,关掉主

电源开关,再经五秒,[+],[-]键才松开。

这样看能否使功放恢复出厂功能

本来在网上有一个极深埋藏点几乎找到说明书,但机会瞬失了.找不回

你可查 ;    1 ; 收音中放IC的AGC输出电压脚到相锁环IC的锁台脚的连线上,有没有电解会漏电,大底板松香液有

否残留要清洗,这条连线当收到台时有否5V输出,如不够5V输出,

     2 ; 中放IC的FM静噪/灵敏度起点控制半可调电位器还有否可调余量.

      3 ; 整块收音板吸潮情况是否有可怀疑,有时不通电吹65度热风45分钟,收音板的一切指标会恢复如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用两手指按住[+],[-],两轻触键,按住三秒以上勿放手,此时轻触主电源开关,五秒,关掉主

电源开 ...

感谢指导!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用两手指按住[+],[-],两轻触键,按住三秒以上勿放手,此时轻触主电源开关,五秒,关掉主

电源开 ...

版主好!我按你的指引试了以下几种模式试操1开机后进收音状态:2开机后进VCR状态:3待机状态均未达重置目的。
当进收音状态时按下+-键主机进自动搜索再按STANDBY/ON也是在自搜不停。
当进VCR或待机状态主机无反应。
可能该重置方法不合适该机型还是我操作未到位,麻烦指引。
另由于高频头上的IC擦去了型号,本人水平有限分辩不IC脚功能不敢做次。
再次感谢你百忙中抽空指导,谢谢!

网友C:
你说得对的,这种年的出厂时代已经超越了我给你的.回出厂设置的那个简易方法的了,

     这种机,能给客户调整的见照片二,插上电脑显屏后用前面箭头按钮把显屏选项移到有关项目修成出厂状态.

照片一 ; 是维修站给局部电路板修改画面精度参数的情况

关于捡测不锁台 ; 先捡中放IC与锁相IC有多少共通线,然后去除电源/地,例如剩下三条线,为了免于万用

表笔碰到旁的线反而把机修坏,可加三条三股软线焊出几厘米长短参差引线,然后万用表针加鹗鱼夹夹住

其中一条,然后进行手动选台,当出现平时0.3V以下,搜到台5V,那条线便是,若搜到台2-3V便停台,调整中放

噪音/灵敏度的半可调电阻,使其起至5V,多种不至5V原因我上贴和各网友都有清楚结果登示出,这里不再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对的,这种年的出厂时代已经超越了我给你的.回出厂设置的那个简易方法的了,

     这种机,能给客户 ...

感谢版主指导!我的机型无电脑连接端口,该机是2010年产品,只能从板面键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