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助看看这只美国管,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楼主(2019-03-10):
大家帮助看看这只美国管,是什么型号?实在没有型号痕迹,谢谢了,7个脚,两粗5细,比57号管稍小一个管帽的高度

网友:
你好!这管是2A7或6A7,变频管。可先用2.5v给灯丝(两粗脚)供电试试,如果不亮再改6.3v试。

网友:
我看管脚怎么是两细五粗啊

网友:
量一下灯丝冷态电阻可以判断是2.5V管还是6.3V管。照理说6.3V 0.3A的电子管,即使型号不一样,灯丝冷态电阻不会相差太多。我用47型万用表量出来大约是2-3欧姆。随万用表型号和内部电池新旧,肯定会略有差异。同理还可以区分外形相同的6.3V管和12.6V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