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台自动失真仪

楼主(2019-03-10):
1989年的东东

网友:
这是什么电容,
反装运放很少见,死虫法

网友:
纯模拟元件的。。。。

网友:
老设备,能利用最好。

网友:
一直在琢磨啥原理,是不是根据输入 信号的频率生成一个标准的同相位同幅度信号再和输入信号去比较,测量其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