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电子管电源牛空载电流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9-03-10):
各位请问电子管电源牛空载电流多少比较好?之前的工厂产品这方面有惯例或者数据没有?

网友A:
一般来说控制电流在负载电流的10%左右。

网友:
《青年无线电技术手册》给出数据,功率越小效率越低,低于下列数据可视为合格:
变压器功率W     2     5     10    20    30    50    70    100    120     150
励磁电流mA     11    20    30    46    58    80    95    110    130    150
27厂DB-45-160电源变压器(红灯711收音机用)45W,实测励磁电流42.4mA。

网友B:
变压器空载电流为变压器的激励电流,根据变压器所用的铁芯导磁率此电流会有所不同高导磁率钢片的激励电流稍小,低导磁率电流要大一些,一般在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0%-15%较为适当。激励电流以无功成分为主。

网友:
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二十的额定电流。

楼主:
如此宽泛??

网友C:
我手头的胆机电源牛,空载电流,都是在额定的10-15%左右。

网友D:
上无27牛  50w  空载电流  45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无27牛  50w  空载电流  45ma。

220乘以0.045?不考虑功率因数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乘以0.045?不考虑功率因数的话?

金沙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的胆机电源牛,空载电流,都是在额定的10-15%左右。

谢谢激光老师,其实这些电流没有全部做功发热对不?仅仅电阻和电流成绩部分发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空载电流为变压器的激励电流,根据变压器所用的铁芯导磁率此电流会有所不同高导磁率钢片的激励电流稍 ...

谢谢您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控制电流在负载电流的10%左右。

一个500va的隔离变压器,输入电压230v时,空载电流0.27A,正常不?

还有一个问题感觉奇怪,用这个隔离变压器次级接电脑,不开机,空载电流变成了0.19A,拔掉电脑电源插头,空载电流又变成了0.27A,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那有啥奇怪的,不开机,里面有工作的电容,功率因数有所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啥奇怪的,不开机,里面有工作的电容,功率因数有所改变……

谢谢,这下想通了。